德国惠美示波器求助

楼主(2022-05-15):
HM303-6一台模拟示波器,开机无扫描线,经过一番查找,发现把扫描线的X接头拔下后出现亮点,说明时间扫描X电路估计是没有问题,在转动TIME电位器监测输出X线二端脚电压有变化,说明这个通路是畅通的,估计问题出在显像终端这里,下载了HM303-5的原理图,与实际的303-6实际对比第3脚不是接AGND,而是量到有175V的电压,当把这个脚悬空时屏出现扫描线,不够细很粗,加信号上去测量时没有出现正常的波形,当把这个引脚与之相连的元件查看时,没有烧断的现象,实际不是AGND线,有相关的元件和电位器相连,能找到HM303-6电路图的话会好办很多。

网友A:
有一次检查一个29彩电的高压帽,拔下来又插上了,开机以后噼里啪啦,火光四射,现在*见到显像管,高压包有阴影了

楼主:
找到相应的图纸 了,目前调CRT板上的电位器有扫描线出来,加上信号没有波形,还要检查信号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检查一个29彩电的高压帽,拔下来又插上了,开机以后噼里啪啦,火光四射,现在*见到显像管,高压包有 ...

这种显像管二千V左右,引线直接从屁股引入。比电视机的低一些

网友(2022-06-23):
能修这个的,都是高手。
惠美,质量很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