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五号】试玩国产三极管6C19,十块钱的神器

楼主(2022-05-15):
一、前言
老玩家有个共识:三极管总是更好声的。

其实我觉得各种管子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好声也没个统一标准,喜欢多极管口味的朋友也不少。只不过,由于三极管的低内阻特性,在使用平价输出牛的时候确实可以得到更好的听感。换句话说,低内阻三极管更容易做出好声音。

然而,三极管的种类不多,适合音频应用的几乎都已是名管:2A3、300B、211、845……名管意味着价高,装一台机器动辄几千上万,不适合我这样的平民玩家。

怎么办呢,自然是去捡漏,找被人遗忘的型号了。去年我力推一批复合三极管13DR7、6GF7,由于复合管缺乏通用性而被冷落价格不高,实际听感却非常好,玩过的朋友都赞不绝口。可惜这些都是欧美管子,价格不低,有点热度后更是涨的厉害。

怎么办呢?要论性价比,自然国产管第一。国产管中三极管常见的无非就是那么几种,我又不玩大管子,那就祭出珍藏已久的神器——6C19,今天就来玩她吧。

楼主:
二、简介
6C19是用于电源调整的三极管,基本参数如下:

特点是低压大电流,手册内阻只有300欧,和音频常用胆管差异很大,做个负载线看:

可以看到较为合适的工作点在140v70ma附近,负载1k5,可得到近3瓦输出。
市面上常用的电源牛、输出牛都不合适,本身功率又小,所以被市场抛弃,几乎无人使用,现在网上全新的也就十元能买到。
十年前我曾经拖线试过6C19,发现声音很好,但是又不值得为她去定做全套变压器……

怎么办呢,那就霸王硬上弓!

网友:
6C19和6N5P原来都是做电源调整管的,电流大,跨导低,放大系数也低,比平常管更难推动

楼主:
三、电路
6C19失宠的主要问题有:
1.工作点离谱,不能使用常用电源变压器。
2.输出变压器要用1k5而不是常见3k和5k的。
3.栅负压很深,对放大级要求高。

见招拆招,这难不倒我,我还要加上一条限制:只能用两个电子管,做迷你机!
千言万语不如一图:

电路特点:
1.工作点选在180v60ma栅负压70v左右,这样可用常见的6p1电源,高压270v左右。
2.在这个工作点可用3k输出变压器,也较容易买到,理论输出近3瓦。
3.使用FET+BJT串叠放大,满足放大级的低失真和高幅度要求。

楼主:
四、制作
1.焊板。没有找到合适的阴极电阻,就用了几个暂时拼凑,以后再买20瓦的合适电阻。

2.开声

3.测试和调音。过程略。

楼主:
五、测试
1.工作点。各点电压已经标注在图中。

2.输出测试。
我的电源可以从240v到300v调节,很方便寻找最佳工作点。
在调试中发现,6C19的高压区性能不好,把电压略调高可以得到近两瓦的实测最大输出,但失真较大。
把高压略调低可以获得更小的失真和更好的听感,此时输出略小,实测约1.5瓦无明显失真。

3.频响测试
粗略测了一遍,开环频响20~18k约-1db,不加负反馈也过得去。

楼主:
六、评价

1.作为低内阻三极管,6C19的声音很好,而且按照我图中参数基本无需调试,一出就是好声。

2.典型的三极管声音,听感接近于13DR7,可以吊打一众四极五极管。但与13DR7和6GF7相比还是有差距,只不过肯定没有价格差距大。

3.6C19的工作点实在太恶劣,众所周知的难用。通过高压的调节,我感觉在低压大电流下会有更好的表现,不过声底应该就是这个味道了,专门为它去定制变压器就会抬高成本,有点划不来。

4.管子离散性较大,测了4支北京6C19,偏差近20%,再测5支苏联6C19,好一些,在10%内,但五只中有一只坏的、一只有沙沙底噪。

5.北京和苏联的6C19声音基本一样,同样的阴阻苏联管屏流小些、但高压区特性可以明显听出要好些。苏联管的高音和低音略好一点点,我个人认为可以忽略,并没有档次的差异。

6.归纳一下,个人认为6C19的声音很好,但是功率小、效率低、工作点冷僻。很值得大家一试,值不值得去定制变压器装机就要看你是否喜欢她的声音了。

网友:
输出只有1.5W,明显的工作点不合适。怎么也要玩出接近3W的不失真输出才算成。这管子管耗11W呢。

网友:
我看此管和6N5P有些相不通之处,宜做甲乙类推挽,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A:
弄个环形110V变压器,自加绕6.3V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环形110V变压器,自加绕6.3V不行吗?

环变加绕灯丝绕组太方便了,我就是这么干!

网友B:
这管子的价格已经升到15元了。

网友:
推动电流小点,我的经验是,推动电流越大,声音越好,现在是6N6的SRPP,电流10MA。我的DAC是5V输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管子的价格已经升到15元了。

楼主和卖管子的不是一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和卖管子的不是一家吧?

还有 @psm4839 :
淘宝上还有几家十块的,我前天还拍了十只,以前买过十只当时可能是6元,当时试搭电路玩,现在只翻出四只,配不成对,就再拍十只。

网友(2022-07-28):
1K5的输出牛比3.5k牛好绕!

网友:
本来打算简单搭个电路试试的,一直以来都是拿它来做调整管的,变压器都绕好了,也没时间动手

网友:
电流管虽然内阻低,但线性差,常规电路做就是败笔,前级如果用6j4p还可以抵消部分失真,不想用晶体管辅助玩不转,最多也就1.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