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anyo tp727黑胶唱机转速快

楼主(2022-05-15):
原机是一台惰轮lp120v 60hz 接120v转速明显很快,怎么维修?

楼主:
居然不懂怎样发图片

网友:
咱俩一样,我也是至今电脑不会发图,只发成一次,其余都是手机发图,有时图还看不清。。。。

网友:
首先弄一张黑胶唱片机转速视觉测试卡,检查电机输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一切正常,在检查电机与转盘之间的惰轮和靠轮的缓冲胶皮圈是否磨损老化。一般情况下,电机转速是稳定的。

网友A:
赠电路图一张,有speed adjust

网友:
老古董了,把可调电阻换了再调整吧

楼主(2022-11-11):
謝謝你摸船长的线路图,还有各位朋友的建议,电位器也换了,没有用 其他元件也不见变质,想在淘宝买块直流电机调速板来控制,不知行得通吗?

网友:
在广州人家搬店二十买过一台:不过有问题的:好在没少配件

网友(2022-12-21):
不懂,绑定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赠电路图一张,有speed adjust

船长是个热心人,点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