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一个测验FM矿机收台的方法

楼主(2022-05-16):
前面做的fm矿机都不理想,这次又做了个矿机,用的是三股绞合镀银铜线,怀疑不是镀银,因为矿机效果并不好,声音还是不如用铜管做的线圈声音大,为了测验能不能收到台,今天突发奇想,用个FM调频无线话筒(相当于一个电台),近距离应该相当一个强台。试了,能清楚地收到一个台,声音挺清楚的,又大又清楚。可收真正的台时声音老是失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
首先无线话筒发射在多少MHZ,用收音机对照,否则您收到的是话筒的杂波,故失真很大.

网友:
多股线分布电容大对高频不适用,超过2000K的就没有用多股线了。

网友A:
我和楼主遇到的问题一样,电路基本和楼主一样,我的可变电容是20pf薄膜电容,谐振线圈用单股1mm铜线,一开始是在五号电池上绕五圈,每圈间隔5mm,三根鳄鱼夹串起来做天线,可变几乎完全旋出时才收到FM台,把谐振线圈减掉一圈都没用,不知为何。检波管用得是1ss106,台混的严重,转动可变完全没反应,而且失真厉害,隐约听见在说人话。

网友:
我早就用过了,上个月我就用淘宝上买的立体声调频发射器接手机实验调频矿石收音机,话说这个发射器带频率显示,能发射两米到三米,主要是给车载收音机用的,我那它当做发射源

网友:
给你上个图,这玩意挺好,音质不错,我用它实验出德生9702和华为手机的调频收音机真是立体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楼主遇到的问题一样,电路基本和楼主一样,我的可变电容是20pf薄膜电容,谐振线圈用单股1mm铜线,一开 ...

你应该用空气可变,而且你这个电路图和我的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