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士9纸上谈兵,电路求助

楼主(2022-05-16):
最近为了利用手头已经绕好的的一个114*80的自绕变压器,已经绕好7年了,发现马兰士9这个机器正适合仿制  ,6DJ8,EL34这两种管子手里也一大把,电阻电容也能凑齐,输出变压器骨架铁芯铜线也都是现成的,参数也找到了,输出变压器绕制参数  ,近期准备开始绕制,这次只做一个声道,因为家里的功放架子实在摆不下了,现在困惑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马兰士9用的6CG7这个管子手里没有,能不能用12at7,或是12AU7或是12AX7,或是6dj8代换,电路如何调整,求教各位老师,感激不尽

网友A:
用国产6N6或者对应的12BH7之类的,或者用12AU7并管

网友:
这个牛的线包结构是原装牛的吗?

网友B:
这家伙功率有点狠,每声道功率差不多150W了吧!

网友C:
如果不嫌弃体积,6CG7用6N8P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国产6N6或者对应的12BH7之类的,或者用12AU7并管

x谢谢,网上我看有人说用12AU7可以直代6CG7,不知道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家伙功率有点狠,每声道功率差不多150W了吧!

输出70多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嫌弃体积,6CG7用6N8P代替。

海版 我从不嫌弃体积,只是没有6N8P这个管子只想用手头现有的管子,把手头管子利用上,年纪大了,不想买了,怕自己玩不动了,听网友说12AU7代换6CG7也可以,应该也能响哈,

网友:
4管推挽输出70W,对于评级功率最大25W的EL34,这个使用有点保守,电压提高一些呢?仔细看了下电源160V倍压整流内阻有点大,带载能力差点意思。

网友:
老家里有一部(TRIO 建伍的早期品牌)天乐的电子管功放机 死沉死沉的 落地式 重80千克 功率80W*2 声音很好听 就是电老虎

网友:
这家伙太费电了!做出来就知道这不适合在家里听音乐,这是开演唱会用的功放!

网友:
找到那个输出牛结构的出处了,是无线电与电视杂志的制作文章介绍的自制方式,不一定是原装牛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国产6N6或者对应的12BH7之类的,或者用12AU7并管

12BH7和12AU7可以互带,这么说6CG7也可以用12AU7代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