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美菱茶吧机维修

楼主(2022-05-16):
因为平时喜欢瞎折腾,所以同事带了一块美菱茶吧机的电路板过来给我看看能不能修,这个电路板之前被人家修过一次,但没修好,听说换了一个电源芯片,和把一个貌似是76欧电阻拆掉后用焊丝短接了,之前电源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现在他更换成的是VIPER12A,
到手后我测了一下发现整流桥已经击穿了,这个电源芯片也显示短路,拆掉后测试正常,但按网上说的测了一下这个电源芯片,貌似又是好的,
我查了一下VIPER12A这个电路图,参数里面说12脚是接地的,但这个电路中貌似78脚才是接地的,56脚才是供电,这些和VIPER12A我现在怀疑这个芯片型号不对,
我打算从网上买元件回来换,又担心买错了,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5678脚已标好

5678脚已标好

坏的整流桥

坏的整流桥

怀疑不应该是这个芯片

怀疑不应该是这个芯片

网友A:
电源控制芯片显然不是VIPER12A。

网友B:
估计是芯片型号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控制芯片显然不是VIPER12A。

那应该是哪一个呢,原装的也找不到了,我也没见过,都不确定是哪一款芯片了,网上也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芯片型号搞错了。

我也觉得不对,网上也不知道怎么找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芯片?

好的,谢谢!我到时研究一下,早上查了一下资料感觉有点像OB2226AP,就下单买了一个,到时候收到货再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芯片?

OB2226AP能用,换上去就好了,谢谢

网友(2023-11-07):
为什么不买块主板呢?又不贵,买不到另说

网友:
淘宝买块板也就30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