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锅

楼主(2022-05-16):
这个电饭锅是在网络上买的,价格也不贵,但是如果是在实体店,只要打开盖子,看一下,再便宜也不会买的。各位坛友,猜猜看,有什么缺陷。

网友:
上盖铝板太薄?

网友:
高温的塑料跟橡胶部件有毒?

网友:
这个还是得买品牌的,品牌的还是质量要好很多,内胆厚实多了,当然非得要买几十元的,那没话说

像格力大松、MD、小米之类的,材质上,还是比较可以的

网友:
涂层掉了?密封不是硅胶?

楼主:
回答以上各位,该电饭锅也算是名牌,缺点是锅盖胶圈太窄,米饭熟了后开盖,锅盖上的蒸馏水会从胶圈内溢出,严重时可以漏到发热盘上面,所以每次做好饭开盖必须快速用抹布垫入盖和锅之间,以吸收溢出的蒸馏水。而部分名牌产品其胶圈下部加宽,开盖就不会出现蒸馏水溢出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答以上各位,该电饭锅也算是名牌,缺点是锅盖胶圈太窄,米饭熟了后开盖,锅盖上的蒸馏水会从胶圈内溢出, ...

抹布是厨房里最不卫生的东西,除非用一次性的.

网友:
这是翻盖电饭煲的普遍现象。
如果胶圈够宽,开盖时能接住水,那么重新盖下后,蒸馏水就流到饭里了。

另外,这种结构的电饭煲盖子上都有几条线,使用一段时间后必然会断。

网友:
设计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抹布是厨房里最不卫生的东西,除非用一次性的.

是的,我的这块抹布是专用的。

网友B:
我有个类似的,MD牌,开盖时蒸馏水流到比较宽的外沿里,不会进到下面的发热盘。但这锅也有个缺陷,煮开后的米浆会从顶上的排气孔溢出,顺着外壳一直流到灶台上,每次煮饭都流出一大摊

网友:
以前用三角牌的电饭煲,现在用苏泊尔电压力锅煮饭。

网友:
要买就买盖子和锅能分开的,不要这种一体的,这种一体锅毛病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类似的,MD牌,开盖时蒸馏水流到比较宽的外沿里,不会进到下面的发热盘。但这锅也有个缺陷,煮开后的 ...

那您是用它做稀饭了,喷汤说明此锅是专做干饭的,而做希饭/粥的锅设计有类似豆浆机的防溢功能,米汤窜起接近上盖时有探头发出感应信号令单片机切断电热板电源停止加热,避免米汤溢出。

网友:
盖子到时难清理,盖子里面的线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您是用它做稀饭了,喷汤说明此锅是专做干饭的,而做希饭/粥的锅设计有类似豆浆机的防溢功能,米汤窜起 ...

不是做稀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答以上各位,该电饭锅也算是名牌,缺点是锅盖胶圈太窄,米饭熟了后开盖,锅盖上的蒸馏水会从胶圈内溢出, ...

正在使用的三菱锅也是这样,说明中强调“煮饭终了鸣声响起后必须立即开锅,用软布吸掉内盖水珠,并把饭翻动均匀,再盖锅焖5分钟”,就是它没有接水盒,水滴靠锅胆周边的凹体承接,过多时水可能要淌进加热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使用的三菱锅也是这样,说明中强调“煮饭终了鸣声响起后必须立即开锅,用软布吸掉内盖水珠,并把饭翻 ...

儿子家的日立锅其锅盖胶圈下部特别宽,开盖就不会有锅盖蒸馏水溢出现象,只需要用软布吸掉宽边胶圈内存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