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得的屏蔽层材料

楼主(2022-05-16):
取一废18650充电池拆开,将内芯一层铜箔洗刷干净,可做电源变压屏蔽层。该铜箔尺寸约0.03X55X560mm,足够做114片子的变压器一层屏蔽。拆时要在室外,气味不大好。

网友A:
不如用易拉罐皮做安全,锂电池有剧毒

网友:
拆18650电池会不会有点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用易拉罐皮做安全,锂电池有剧毒

锂电池一般按低毒易燃品分类,但是拆着危险易燃,液还有腐蚀性

网友:
你这办法不好,有卖铜箔带的,一面是不干胶,非常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如用易拉罐皮做安全,锂电池有剧毒

易拉罐皮,是不是不太吃锡,那个屏蔽层要焊出来的吧.

网友:
以前拆报废的韩国产洋垃圾的长方形锂电
也这么干过,去掉石墨烯涂覆层,铜箔上可见很多毛细小孔
直接买铜箔应该也没多少钱,毕竟现在,国内已经可以直接生产比A4纸还薄上几分之一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如用易拉罐皮做安全,锂电池有剧毒

锂电池有剧毒的话早就不准生产了,以前镍铬电池都禁止乱扔,现在去废品回收站随便都翻得出一堆电池出来。

网友:
锂暴露在空气中很容易燃烧爆炸,危险性高。

网友:
拆的时候建议充分放电,避免起热着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易拉罐皮,是不是不太吃锡,那个屏蔽层要焊出来的吧.

用铜丝或铜箔垂直缠一圈,引出接点,爱怎么焊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有剧毒的话早就不准生产了,以前镍铬电池都禁止乱扔,现在去废品回收站随便都翻得出一堆电池出来。

您不妨去看看锂电池生产车间工人穿戴,当然也可以找个鼓包的废电池用针刺穿外皮,闻下那个气味

网友:
电池最好不要乱拆,尤其是锂电池。很容易着火,有点的有可能短路电池爆炸伤人。网上也有卖铜箔的,也可以用细的漆包线绕一层一头悬空一头引出。锂电池还是算了吧。网上也有铝焊锡卖不过没用过。

网友:
螺丝刀不小心划破锂电,都会引起剧烈燃烧,非常危险,拆手机电池,不小心弯折也有燃烧危险,非常危险!!!!!更换手机电池,非常难取出,有很多胶粘,很容易把电池弯折,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请指教...有用热风枪加热化胶,但加热电池本身也很危险....

网友:
我拿烧烤用的铝箔替代,

网友:
拆过,太薄不好用

网友:
锂电的危险性确实不小

网友:
用“烧烤”的“锡纸”又省事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铜丝或铜箔垂直缠一圈,引出接点,爱怎么焊都行

我还是觉着铝做屏蔽层不好焊接,

既然是接地,电阻大了自然是不好的,铝箔上绕铜丝,怕是不好.

网友:
这东西直接上淘宝买吧,厚薄都有,买大张的,用的时候按需要自己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