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1837调频高频头修复

楼主(2022-05-16):
一台索尼VP1组合音响收FM时失真、声小、无立体声。首先检查调整了FM混频器输出,将10.7M信号调到最大!(测试点LA1837(1脚))。接下来更换鉴频中周的谐振电容,新换电容68P瓷片。鉴频中周磁芯很脆弱!为了不把磁芯拧碎在磁芯上粘了一个用牙签做的手柄。调整时直到立体声出现来回旋磁芯直到立体声稳定。

10.7测试点

10.7测试点

网友A:
我只一个万用表已经调整好立体声灯指示灯不亮的收音头十台左右了吧,先收到一个正常广播的立体声调频电台,然后用竹筷按照磁芯槽路削成的螺丝刀,调鉴频磁芯的时候要轻,当然调的时候如果感觉很费劲,也可以用电吹风吹几下鉴频中周再调,调的时候仔细听喇叭声音,如果广播电台的声音越来越大就证明调对方向了《如果声音变小就往反方向调》,接着调立体声指示灯就会正常点亮,两个音箱同时能听出来立体声的效果。如果正反方向调磁芯声音都没有反应,就要把磁芯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再可以找几个瓷片电容从电路板底面逐渐加并联谐振电容的容量,《我最大加到33P,KONES--TU282》直到立体声正常点亮为止,加瓷片的时候声音也会越来越大。

网友:
没有仪器,这个也敢修?

我修不了。

楼主:
必备的工具得有几件

网友:
真是高手佩服

网友:
好方法。简单、明了。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收藏了。谢谢!

网友(2022-12-03):
使用陶瓷滤波器的机器,其中频频率不一定是10.7吧?

楼主(2023-01-24):
是的,大概率是要歪一点,因为是随机的所以大伙就说1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一个万用表已经调整好立体声灯指示灯不亮的收音头十台左右了吧,先收到一个正常广播的立体声调频电台, ...

我也是就一个万用表修过多台收音机、收音头、收扩机、车机的鉴频中周,全部成功。为此,备了从31P到100P各种规格的瓷管电容,云母电容也有备。最不好弄的是车机的鉴频中周,空间小,不好拆,其他的都很容易。

网友(2023-03-13):
引用 网友A:
我只一个万用表已经调整好立体声灯指示灯不亮的收音头十台左右了吧,先收到一个正常广播的立体声调频电台, ...

估计中周受潮了

网友:
我的信号发生器只有10.7M输出,无FM调制功能,可以吗?

网友:
有仪器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