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幅值大波形好的振荡器?1-100MHZ,10Vpp

楼主(2022-05-17):
要求1-100MHZ可调,用可调电容或者变容二极管都行。10Vpp以上,拿来扫频测示波器探头波特图用
没钱买不起洋鬼子的DDS和高速运放,只能用三极管搭了

网友:
想搭好,更贵……

网友A:
这么大的变比,有也不比DDS便宜,得用频率合成的方法,比DDS更复杂。

网友:
那么大的幅度,假设有个10PF电容,你得多大输出功率?算算,想清楚了再决定。

网友B:
要那么大幅度干嘛?太好高务远了.........

网友C:
这么大的覆盖范围,如果只想用传统的电路,有一种办法,用一个频率比较高的可变振荡器与一个固定频率的振荡器混频,取其差频。
比如用一个频率覆盖范围400-500MhZ的振荡器,与固定频率400MhZ的振荡器混频,低通,可获得0-100mhz的可变频率,当然这只是举个例子。

获得0-100mhz的频率后再放大,稳幅。
不过10VP-P整个波段,我感觉很难。

网友:
买一个二手国产的BT-3C扫频仪,只需增大BT-3C的输出,给扫频仪外接一个宽带大功率放大器就行。BT-3C的输出大概有500毫伏正弦波,换算成PP值也就1.4VPP,10倍的放大足够!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案,楼主弄一个放大器就行!

完全想自己动手,需要解决一些问题:产生连续的1-100MHZ的信号,这么宽的覆盖,需要用高频率扫频振荡器与一个固定频率的振荡器混频、取其差频来实现,这个高频扫频振荡器的频率和固频振荡器大概要在300-500MHZ范围选择,靠调容振荡器直接产生实现不了的;1-100MHZ的宽带放大器,输出能有10VPP,少不了自动增益控制电路,采用低阻输出的话,放大器很有分量!

我有一台类似仪器,惠普8601A扫频信号发生器,频率100KHZ-110MHZ,50欧姆负载、输出3伏正弦波,离10VPP还差一点。

有志者,事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变比,有也不比DDS便宜,得用频率合成的方法,比DDS更复杂。

就算买一百个晶振加几百个三极管放大也比DDS方案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覆盖范围,如果只想用传统的电路,有一种办法,用一个频率比较高的可变振荡器与一个固定频率的振荡 ...

其实可以分段实现吧不过压摆率太高了,高频时应该做不了

网友D:
其实老哥买个BT3C/D应该就可以,还简单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那么大幅度干嘛?太好高务远了.........

拖根线就是个点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老哥买个BT3C/D应该就可以,还简单方便。

两千块钱 DDS都买到两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千块钱 DDS都买到两片了

前天还看到交易区200元一个呢。不过这个信号不是很容易使用,需要熟练,也许还得有运气。

网友:
按照你的需求,几百元的矢量网分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产生扫频信号的最佳方法就是DDS+RF AMP了。不明白楼主为何这么抵制DDS方案?DDS很贵吗?

我10年前做过一 ...

刚刚忍痛斥30块巨资收购了一块DDS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买一百个晶振加几百个三极管放大也比DDS方案便宜吧

DDS有那么贵吗,几百个晶振加几百个晶体管再加上印板及外转原件,其成本不比DDS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