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子管屏蔽罩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22-05-17):
以前做电子管前级加过电子管屏蔽罩, 实际使用发现是否安装屏蔽罩察觉不到有什么影响,所以现在基本不加了,那么电子管屏蔽罩是不是主要用在高频电路比如调频调幅的电子管收音机或电台中?

网友A:
高增益的吉他功放第一级还在用屏蔽罩

网友B:
周围有强交变磁场的必须用屏蔽罩,比如电子管录音机L601

网友C:
   电子管6G2,它的两个检波小屏外面没有隔离罩,而小屏的面积较大,最易受外界电磁场的干扰,产生交流声或杂声。 因此,用6G2作检波和低放的收音机可以在6G2外面加装一个金属隔离罩,将隔离罩与底盘相接,对解决交流声会有显著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6G2,它的两个检波小屏外面没有隔离罩,而小屏的面积较大,最易受外界电磁场的干扰,产生交流声或 ...

多谢指教!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周围有强交变磁场的必须用屏蔽罩,比如电子管录音机L601

多谢指教!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增益的吉他功放第一级还在用屏蔽罩

多谢指教! 学习了

网友C:
移动设备与电子测试仪器的电子管管座有自带的屏蔽罩,罩里面上端有压簧。就是这样的管座,带压簧的屏蔽罩手头没有了。

网友:
记得以前在这个版块讨论过,电子管屏蔽罩可以帮助散热,同时屏蔽罩可以稳定电子管的分布参数。多级直放收音机也应该进行屏蔽,有些射频功放需要加屏蔽。有些管子是不需要屏蔽的。比如管壳喷碳的,6J4,6J4P,6J8P,6P9P都是自带屏蔽的。曙光把6P9P管内的屏蔽罩做到管子的外面.

网友:
我试过,电子管收音机,中放6k4,如果罩上屏蔽罩,则中频通频带波形有变化,但不大.所以说,这个东西有作用.

网友:
以前的电子管扩音机,用于话筒放大的电子管都有屏蔽罩,其管座与机箱底板之间还垫有橡胶或海棉垫防震。

网友:
装M7时买了几个,发觉用与不用没多大区别,到现在这几个屏蔽罩还在吃灰

网友:
玩音频时,一般只在低噪声小信号场合可以考虑用,例如磁头、唱头、麦克等放大单元的第一级用,避免感应外界干扰。其他场合用不用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设备与电子测试仪器的电子管管座有自带的屏蔽罩,罩里面上端有压簧。就是这样的管座,带压簧的屏蔽罩手 ...

多谢指教! 前几天 看到电解镀铜工艺,个人也可以操作,有点好奇如果给铝的屏蔽罩镀上一层铜,能否降低电子管的噪声干扰。所以先请教下屏蔽罩的相关知识。

网友:
直接买铜的电子管屏蔽罩,如西门子的屏蔽罩都是铜渡镍的,我以前拆了许多西门子电子管仪器屏蔽罩都是铜的,已经都卖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