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测温仪维修问题

楼主(2022-05-17):
最近帮朋友维修sw2表面测温仪,它是老产品,很古老,是浙江慈溪的厂家生产.主要问题是开机后显示数字,插上热电偶后显示温度数字在600-800间跳动,不是当前室内温度,锁定温度功能正常.拆开机器后,如图所示,主要元件有
tc7116cpl 控制显示芯片,hd14070bp四路异或门,tc4013bp-D触发器
其他元件C9014三极管,CC8069参考电压,pn2907A三极管
找不到该机器电路图,请问各位老师那里可以找到该机器电路图.对该机器所采用原理不是很清楚,请老师推荐些图书资料.根据鼓障情况,大约是那个元件出现什么问题?谢谢此致敬礼
  测温仪显示室温为006,用电烙铁加热,温度乱跳,无规律,根据我的理解如果冷端补偿有问题,加热温度显示应该增加,只是值不正常.此测温仪冷端补偿采用绕铜电阻,测量其阻值120欧母,拆下绕铜电阻,温度显示由006,变为035.请问各位老师,如何判断tc7116cpl芯片好坏,如何判断热电偶好坏,谢谢.

javascript:;javascript:;

网友:
热电偶测温,好像可以用电压信号模拟一下输入。你这个热电偶分度号是k。能算出信号来吧。

楼主:
谢谢老师回复,我去学习一下电压如何模拟...

网友:
热电偶分度表

楼主:
谢谢老师发的表..

楼主(2022-06-20):
谢谢各位老师回复,发现CC8069两端短路,以前故障排除,我用万用表测量了热电偶的电阻,并用烙铁加热,发现阻值变化,感觉热电偶正常。
最近我自己画了电路图,图中电阻是我测量的阻值,电容值没有测量,图中值是软件自动给的。
通过电路图,我感到比较困惑,感觉31脚Vin+的接线似乎有问题,似乎没有接到热电偶上。。。
图中我只画了和测温有关的电路,其他显示驱动部分比较复杂,没画。。。
现在的故障时开机显示000,用烙铁加热热电偶很久,开始显示20,并开始温度增加,但不超过40,显然温度不准。请各位老师指教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javascript:;

网友A:
不要糾結了, ARDUINO 配個 MAX6675, 就幾十塊錢, 保證精度又便宜, 完全掌控功能和維修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糾結了, ARDUINO 配個 MAX6675, 就幾十塊錢, 保證精度又便宜, 完全掌控功能和維修能力.

谢谢老师回复,我去学习一下啥是MAX667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回复,我去学习一下啥是MAX6675

俺不是老師, 純粹用過玩過, 分享心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不是老師, 純粹用過玩過, 分享心得而已.

请问老师MAX6675能用于模拟输出微小电压,模拟热电偶,用于维修上边那个仪表吗。。谢谢。。
MAX6675除了接热电偶外,还能做什么用啊。。
如果想用Arduino模拟输出微小电压,模拟热电偶,用什么芯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MAX6675能用于模拟输出微小电压,模拟热电偶,用于维修上边那个仪表吗。。谢谢。。
MAX6675除了 ...

俺不敢當老師, 分享一下心得, 可以的.

例如,
戰國時期留下來的壞輪子馬車 = 原作者那台有問題的儀器
MAX6675 + ARDUINO = 自造的平民高鐵

只要花一點時間學一下製作, 小量費用, 高鐵立即出車.

至於你要輸出模擬電壓, 1.5V電池加上分壓電阻, 電阻低溫飄的, 萬用表買3位半或者比較好的, 就可以得到, 知道電池電壓, 知道電阻值和誤差值, 萬用表誤差. 自用的話, 短時間內用來做校正源也可以, 只要會計算不確定度就得了.
以前在現場實演過幾次, 180度C內讀數, 抽樣5點, 25/75/125/150/180, 跟溯源的校正儀器比較, 相對誤差不超過5度C, 然後自己補償偏移量, 忽略其他, 賣錢不行, 自用完全勝任. 如果你是參與過相關行業的人, 應該看得出來上面所列的溫度是有特殊目標的.

熱電偶有國際公認的標準的電壓表格, 下載看看就知道溫度對應電壓,

https://srdata.nist.gov/its90/type_k/0to300.html

K-type Thermoelectric Voltage in mV

0         0.000         0.039         0.079         0.119         0.158         0.198         0.238         0.277         0.317         0.357         0.397
10         0.397         0.437         0.477         0.517         0.557         0.597         0.637         0.677         0.718         0.758         0.798
20         0.798         0.838         0.879         0.919         0.960         1.000         1.041         1.081         1.122         1.163         1.203
30         1.203         1.244         1.285         1.326         1.366         1.407         1.448         1.489         1.530         1.571         1.612
40         1.612         1.653         1.694         1.735         1.776         1.817         1.858         1.899         1.941         1.982         2.023

50         2.023         2.064         2.106         2.147         2.188         2.230         2.271         2.312         2.354         2.395         2.436
60         2.436         2.478         2.519         2.561         2.602         2.644         2.685         2.727         2.768         2.810         2.851
70         2.851         2.893         2.934         2.976         3.017         3.059         3.100         3.142         3.184         3.225         3.267
80         3.267         3.308         3.350         3.391         3.433         3.474         3.516         3.557         3.599         3.640         3.682
90         3.682         3.723         3.765         3.806         3.848         3.889         3.931         3.972         4.013         4.055         4.096

100         4.096         4.138         4.179         4.220         4.262         4.303         4.344         4.385         4.427         4.468         4.509
110         4.509         4.550         4.591         4.633         4.674         4.715         4.756         4.797         4.838         4.879         4.920
120         4.920         4.961         5.002         5.043         5.084         5.124         5.165         5.206         5.247         5.288         5.328
130         5.328         5.369         5.410         5.450         5.491         5.532         5.572         5.613         5.653         5.694         5.735
140         5.735         5.775         5.815         5.856         5.896         5.937         5.977         6.017         6.058         6.098         6.138

150         6.138         6.179         6.219         6.259         6.299         6.339         6.380         6.420         6.460         6.500         6.540
160         6.540         6.580         6.620         6.660         6.701         6.741         6.781         6.821         6.861         6.901         6.941
170         6.941         6.981         7.021         7.060         7.100         7.140         7.180         7.220         7.260         7.300         7.340
180         7.340         7.380         7.420         7.460         7.500         7.540         7.579         7.619         7.659         7.699         7.739
190         7.739         7.779         7.819         7.859         7.899         7.939         7.979         8.019         8.059         8.099         8.138

楼主:
三人行,必有我师。。向您学习,叫老师应该的,谢谢回复,我学习一下。。此致敬礼

网友(2022-09-28):
的确是高手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