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山水TU317收音头偏频

楼主(2022-05-17):
原104的台偏到104.2。原107.5的台偏到107.9的样子。而且感觉灵敏度也低。
网上找了一个217的图。对比一下都差不多。
请坛友指导维修。

网友A:
图太小,看不清,此现象一般是中周内槽的管状电容变质引起的,可微调磁芯改善,要彻底解决必须更换电容。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太小,看不清,此现象一般是中周内槽的管状电容变质引起的,可微调磁芯改善,要彻底解决必须更换电容。仅 ...

TC9216修得怎么样了

楼主:
重新截屏了一下图 看看能否看清楚 还有就是这个中周是否是TP1里面的。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电容一般换多大的。谢谢您。

网友:
TU-317 htt删除ps://pan.ba删除idu.com/s/1Gndydk4Ionc11tIJDNQcrw  提取码:ju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TC9216修得怎么样了

TC9216没问题,是外围电路故障,已解决。老花眼,修贴片元件特费劲,尤其贴片二极管、三极管,型号实在看不清。唉,年龄大了,再也没有年轻时的眼力了。

楼主:
是这个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