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痛的教训

楼主(2022-05-17):
上次电脑电源的故障,直接导致一块1T机械硬盘的牺牲,盘上所有资料付诸东流,只得换个所谓的好电源(原先换下的我认为有问题,返店家回后说没问题),结果是连续被它吃掉2块硬盘,这就是太轻信店(厂)家的教训。这电源看起来就不舒服,所有用线全是黑色,让人不好区分,真是脑残的节省。

网友:
道理很简单,要用品牌电源,我用的一般是长城或者是航嘉。

网友:
对,感觉国内的长城和航嘉电源比较好

网友:
服务器拆机电源,一直用,没出过故障。

网友:
电脑的电源质量和功率不行,损坏机械硬盘是必然的结果,同时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毛病。

网友:
机械硬盘数据存盘片上,电源烧了只烧电路板,数据应该还在

网友A:
怎么判断硬盘是电源导致的?

楼主:
现在重新安装了一台电脑,用的电源是安钛克,不知道会不会让人失望?随便问下大神们,有什么方法修复硬盘,想把硬盘里面资料抢救出来。听说可以换硬盘电路板,不知道真假?电脑在使用中曾经硬盘发出很大声音。

网友B:
一定要买品牌电脑,不论台式还是笔记本!
我的多台  台式  笔记本  电脑   都是【联想】【惠普】【SONY】,开关电源不会出问题!

切记,图便宜, 没有好货!

尤其是组装电脑,一定要买优质的品牌电脑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买品牌电脑,不论台式还是笔记本!
我的多台  台式  笔记本  电脑   都是【联想】【惠普】【SONY】 ...

窃以为是应该用好电源,但是集团安装电脑是不会让人如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窃以为是应该用好电源,但是集团安装电脑是不会让人如意的。

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便宜没有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便宜没有好货!

老版主的积分让人垂涎
是不是论坛最高的一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重新安装了一台电脑,用的电源是安钛克,不知道会不会让人失望?随便问下大神们,有什么方法修复硬盘, ...

以前有遇过老硬盘直接换同款电路板确实是可以的,新硬盘好像是说有什么讲究的不行了

找当地的数据恢复中心,一般他们有个联盟,提供这类数据恢复服务的,成本主要是一个相同型号的硬盘(可能固件还是什么的序列号也要接近,忘记原话了,他们会在联盟里调济交换,因此一般也不贵,毕竟一般也不会是新盘),然后是对方的技术劳务费,一般最多也是1-N个硬盘钱而已,运气好,数据不多,说不定遇到老乡能免个劳务费,相同的硬盘是借用它的盘体包括电路板,你的数据在你原来硬盘的盘片上,他只要在某种无尘设备中把两个硬盘交换一下,合成一个可用的硬盘,然后马上倒出数据,然后数据拷贝和这个拆东补西的盘也一并给你,当然如果是要好的朋友,一般不把坏盘带走,送他当配件创收。

网友:
电源损坏了硬盘,究竟是电源什么指标不合格?——电压稳定毛刺很小但是过压?不过压但是电路本身的毛刺、波动太高?抗电磁干扰的电路没有,或者做的很差?用外接5V和LED灯的12V电源给硬盘供电会是什么效果?

网友C:
个人经验,不要相信那些花里胡哨的什么500W800W的牛逼电源,就买二手的联想、HP、同方等大品牌的电源,哪怕就是本地买个机箱+电源也就3-50块的事。而且,大品牌的机箱刚度也不是杂牌机箱可比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买品牌电脑,不论台式还是笔记本!
我的多台  台式  笔记本  电脑   都是【联想】【惠普】【SONY】 ...

我用海韵电源,今天为止9年+7个月了。没一点问题。

网友:
这是以前用照相机拍的。

网友:
选品牌电源,功率选大点,别满负荷运行,400-500W功率我选750W

网友:
我上图的傲王鱼上放了,卖掉

网友E:
用同样规格的硬盘,拆下电路板安上去,应该可以
再说电源,还是品牌的可靠,台达的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同样规格的硬盘,拆下电路板安上去,应该可以
再说电源,还是品牌的可靠,台达的也不错

好像不行的,一个什么码不一样。不能简单替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重新安装了一台电脑,用的电源是安钛克,不知道会不会让人失望?随便问下大神们,有什么方法修复硬盘, ...

以前我弄坏过一块160G硬盘,电机不转,芯片发烫,到电脑城找修硬盘的店家检测板子能认出来,想买块板子换,店家说坏板子里面的数据要拷出来下载到好板子上才能用,最终决定买块同样的(版本号不一样)板子把坏板子的主控芯片换到好板子上再装回硬盘上能正常使用

网友:
换过电源还有问题,检查一下电源线和插线板

网友:
机械硬盘损坏,数据基本可以恢复,要专业人士

网友:
自装机的电源很重要,太老旧的电源会因为输出纹波大甚至不稳定,而给电脑带来许多莫名其妙的软故障。

网友:
换硬盘上的控制板。不过平时及时做好数据备份是王道

网友:
电源如果有问题,主板首先不能正常工作啊,怎么还会先损坏硬盘?主板开机都要自检,电压不合适肯定不能通过啊。有点奇怪,没有遇到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重新安装了一台电脑,用的电源是安钛克,不知道会不会让人失望?随便问下大神们,有什么方法修复硬盘, ...

硬盘救资料很贵的~
有专业做这方面的,按GB计费,之前一块4TB的硬盘,救数据花了两三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海韵电源,今天为止9年+7个月了。没一点问题。

就是它650W吃了我2块硬盘,我说有问题返回店家后又发回来了,说什么经过检测是好的,还打印两张A4电源电压表,这次换上去坏大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硬盘救资料很贵的~
有专业做这方面的,按GB计费,之前一块4TB的硬盘,救数据花了两三千~

救数据最主要是花时间很长,好像要1-2天。20年前试过修复15G数据,要8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它650W吃了我2块硬盘,我说有问题返回店家后又发回来了,说什么经过检测是好的,还打印两张A4电源电 ...

他照片上的老款海韵线束是彩色的,主要是以前线束工厂的人工做线束接插件,考虑到用彩色线能大幅度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

老实说我用的一款电源也全是黑色线束的,做工一般,而且输出线束至24PIN插头处,未见过去一线品牌那样另设几条细的的3.3V、5V、12V电压采样信号线,而线束比较长,虽然功率号称400W,但缺点明显,万一主板那里负载波动大,稳压电路也只能保证线束起点处的电压符合标准,看到楼主烧硬盘之前,我也有这个担心,因为新式的这个电源12V功率输出,用了小散热片安装的功率MOS管的同步整流,而不是过去老式那种安装大散热器的快速二极管,万一失控,输出的就可能是交变电流,烧坏硬盘也不是没可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救数据最主要是花时间很长,好像要1-2天。20年前试过修复15G数据,要80元。

安全第一吧,谁的硬盘里不是多少年的存货呢

网友:
老电脑的电源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硬盘是电源导致的?

同问,如何判断硬盘损坏是电源导致的?想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同样规格的硬盘,拆下电路板安上去,应该可以
再说电源,还是品牌的可靠,台达的也不错

这个恐怕不行,硬盘也有BIOS的,每个硬盘都有独立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安全第一吧,谁的硬盘里不是多少年的存货呢

那时候的,现在看来是就手法拍的。,怀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问,如何判断硬盘损坏是电源导致的?想学习

现在的电源都是什么模组,如果哪组电压过高或有问题,就会造成硬盘工作不正常(轻的打盘,重的硬盘电路烧毁),这次应该是电压不正常而致硬盘烧毁。

网友H:
电源质量不好表现在电压不稳定,时不时的有突变,硬盘容易有坏道,坏道多了就丢数据了,另外硬盘的主板也容易坏,电源千万不能买杂牌的,哪怕大品牌的低端都可以,再说了现在电源这么便宜了,不要考虑山寨货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电源都是什么模组,如果哪组电压过高或有问题,就会造成硬盘工作不正常(轻的打盘,重的硬盘电路烧 ...

原本意义上的模组电源,是指冗余电源系统的若干可以单独工作的电源。

但后来电脑DIY界通俗意义上的模组电源,变成了同一电源上,线材可以和电源供应器分离,能根据实际需要来决定,是否接插的若干独立线束接插模块。

有全模组电源和半模组电源之分
一种是,把基础线束直接从电源供应器中引出,扩展线束用模组方式,进行选择性接插的为半模组电源
还有一种是,把基础线束也和扩展线束都用模组方式接插,为全模组电源

模组电源本质上和传统非模组电源,外观上,只有接线方式上的区别,理论上输出电压不会因多了一道接插件会让输出电压过高,毕竟在实际使用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常见的全模组电源,其电压采样信号线,无法通过模组方式进行远程采样,也就是采样点选取位置是原来是线束的远端,即靠近主板插座的地方进行输出电压的采样,用模组方式后就只能就近在模组插座附近采样,虽然电压的采样精度不如传统的高,但显然即便接插件接触不良,也不会让电源控制器发现远端的电压不够而调高输出电压。而且也有不少非模组电源在电压采样端选择上,也有就近取样的降本操作,除了厂商想省点成本的出发点外,也或者是为了让同一种电源方案适应多种模组方式版本。应该说这样的输出电压采样方式,只会让远端电压偏低,断然不会造成烧硬盘的原因,除非电压过低也能是损坏硬盘的原因,并且非模组电源也有这样的电压采样方式,如果是这个原因,那么使用非模组也不能排除这种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本意义上的模组电源,是指冗余电源系统的若干可以单独工作的电源。

但后来电脑DIY界通俗意义上的 ...

这就解释了为何所谓的模组电源居然吃硬盘,说明这电脑电源质量还是不过关,从它处处省料可见。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质量不好表现在电压不稳定,时不时的有突变,硬盘容易有坏道,坏道多了就丢数据了,另外硬盘的主板也容 ...

某以H做品牌的算不算山村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同样规格的硬盘,拆下电路板安上去,应该可以
再说电源,还是品牌的可靠,台达的也不错

我用的台达,多年了,质量可以,就是发热大,风扇响。原有温控,声音时大时小,听到不舒服,改成快慢两档,冬慢夏快。但还是响,风大,出来风也热。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个人经验,不要相信那些花里胡哨的什么500W800W的牛逼电源,就买二手的联想、HP、同方等大品牌的电源,哪怕 ...

我想买一个二手的机箱,不知道哪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想买一个二手的机箱,不知道哪有卖的。

海鲜市场本地的淘一个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