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福禄克15b档位乱

楼主(2022-05-17):
一个福禄克15b万用表,交流电压挡现在成欧姆挡,直流电压档成毫安挡。这两个档位都数字乱跳,不能测量。表的其它档位基本正常。请高手说说啥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换芯片吗?

不需要,补焊74hc148好了。

网友B:
表盘里面的簧片接触不良吧,要么PCB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盘里面的簧片接触不良吧,要么PCB磨损了

昨晚上折腾一晚上,74hc148的6脚电压不对。病根找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上折腾一晚上,74hc148的6脚电压不对。病根找到了。

需要换芯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上折腾一晚上,74hc148的6脚电压不对。病根找到了。

对,那个芯片就是档位切换,转动拨盘后测量输入输出的值,即可知是拨盘问题还是74hc148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