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发DAT磁带改4类录音带

楼主(2022-05-17):
网上购的录音带空壳,
做一个开孔工具
把磁带壳改造成4类带识别孔
把DAT磁带粘接到录音带接头
缠绕到录音带上头在粘接好就OK了
我用的是TEAC   V-870三磁头录音成果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磁带要宽0.2mm

眼睛看带宽没有大区别,而且使用一起正常,,,,

网友B:
这磁带老贵了,dat72二手要40一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磁带老贵了,dat72二手要40一盘

原来购的10元一盘 ............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购的10元一盘 ............

用过的便宜一些,未开封的贵些

网友C:
请问一下这种磁带,在您改完使用时,最佳录音电平和最佳偏磁数据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种磁带,在您改完使用时,最佳录音电平和最佳偏磁数据是多少?

我的机器是TEAC三磁头    V-870带手动调节偏磁电流的,具体调整就边录边听和原音基本一样就行了。

网友D:
楼主再试一下抹音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再试一下抹音效果如何?

这个带改后抹音正常
原来改过这个带有时候抹不静。

网友:
怡敏欣的DDS1磁带,现在可不算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购的10元一盘 ............

2013年在广州解放路 中山6路,只需要1~2元/每盒(2手录有嘢)

网友(2022-07-28):
将DAT磁带装进录音磁带盒里,根本就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