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架空线上的支撑架真的是作业里描述的功能吗?

楼主(2022-05-17):
我想不应该是这个功能。

网友:
这是超高压输电线路的四分裂导线,中间的是间隔棒,不作为导电用的。用分裂导线是为了均匀电场强度,防止电晕,从而减小电能损失!

网友:
这东西是铝制的,但紧固电线的地方有橡胶圈。电线并不直接接触环体。

网友:
瞎掰,一看就是外行答的

网友:
这个不知道什么用,肯定是导体吧,看题目讲的好像也不是没一点道理

楼主:
终于查到了,这个叫间隔棒。防止电线被风刮起来相碰和消振用的。

网友:
没用的不会公布吧。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网友:
超高压输电线路中的分裂导线,中间的是间隔棒,不作为导电用的。用分裂导线是为了均匀电场强度,防止电晕,防止因电晕放电引起导线氧化腐蚀,减小对无线通讯的干扰。一般500KV以下用2分裂,500KV以上4分裂,600-800KV6分裂,1000KV以上8分裂。

网友:
高压下导体表面电场强度很高(或者梯度很高),很容易对空气放电,这个结构本质上相当于很粗的导线,放电就不会产生了。有个基本原则,导电结构不应承受额外的机械外力,受力结构不应是导电回路,这个东西应该是“不导电”的但应该是等电位的。

网友:
拍到过工人师傅在高空安装这个部件。

网友A:
电流的集肤效应,增加导线数量,也是增加表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的集肤效应,增加导线数量,也是增加表面积,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集肤效应应该是频率比较高的时候才发生的

网友A:
还真忘记这个是对交变电流的情况。学的那点知识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继续学习、继续读书,努力创建学习型个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集肤效应应该是频率比较高的时候才发生的

我们确实是读书少呀

直流高压静电球状电极上,电荷就集中在球状电极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忘记这个是对交变电流的情况。学的那点知识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继续学习、继续读书,努力创建学习型个 ...

一起多读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