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院长6n2-6p3p的图制作的6n2-6p3p单端功放

楼主(2022-05-18):
院长好!交作业了.按您6n2-6p3p的图己制作完成
括号内为实测数据(电源牛用的260伏),图中输出牛5k改用3.5的输出牛.

网友:
这个我正在做。给你点赞。一起学习!

楼主:
谢谢!我们共同学习

网友A:
来了,6N3推6P3P配3.5K牛的图,仅供参考。

网友A:
手艺不错,输出牛和底盘及整机外观设计的很好,如一套工艺品,赏心悦目。这套管子来源相当丰富,如果声音满意的话,拿来天天听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了,6N3推6P3P配3.5K牛的图,仅供参考。

谢谢院长!  收藏了!

网友B:
请问6N2的9脚接地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6N2的9脚接地有什么作用?

9脚的作用是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输出牛和底盘及整机外观设计的很好,如一套工艺品,赏心悦目。这套管子来源相当丰富,如果声音满 ...

目前从听感来说非常满意

网友C:
给个内部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内部图看看

内部图就算了(差于见人 ),刚开始规规矩矩走线,到后来由于内部空间小,线走着走着就飞了(有点乱).好在底噪控制的还不错,右声道0.2mv左右,左声道高一些0.6mv左右.

网友B:
目测这个脚连接在两个三极管中间的隔层,不知实际有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这个脚连接在两个三极管中间的隔层,不知实际有啥作用。

应该是防止二个三极管之间的相互窜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防止二个三极管之间的相互窜扰吧.

可能有这层含义。

网友:
输出牛看起来好壮实,配6P3P的醇厚绝配啦!

网友:
优秀,赞一个

网友:
每次看院长老师设计的图,都有要做一台的冲动

网友:
这个机台做的漂亮!干净整洁 ,以前做过一台6H8+6P3P,看到这个又有想再做的冲动!

网友:
十分欣赏外观设计。竹木底座素雅大方。

网友:
我正在做院长的这个6n2图,结果降压电阻巨烫,用25w的都抗不住。电阻后面没电压,应该是电阻后面短路,还的继续查找,我用6n3c-代替的6p3p

楼主:
谢谢各位烧友欣赏,更感谢院长出此好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来了,6N3推6P3P配3.5K牛的图,仅供参考。

老师,这图是6n2啊,不是6n3!能直接用6n3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师,这图是6n2啊,不是6n3!能直接用6n3吗?

6N3不能直代6N2。我暂时没画6N3的图。

网友(2022-06-17):
引用 网友A:
6N3不能直代6N2。我暂时没画6N3的图。

多咋有空6N3、6N4也画画,谢谢先!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