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隆C190收音机维修失败

楼主(2022-05-18):
凯隆C190收音机维修案例
      前不久淘了一台凯隆C190收音机。机器采用ta7358+ta2057+TA7368方案,收音部分和德劲1103,德生PL600一个样子。故障现象是调频难收台,即使收到台也不稳,中波短波都正常。主控为CD9318CN,分析是CPU  FMIN有问题,信号是从TA7358的8脚FM OSC信号过来的,一路检查换电容无效,加装省略的信号反馈放大电路,故障依旧。最后判断CPU内部 FMIN处理电路失效,没有备件可换,维修失败。

网友:
修的是情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情怀,德劲1103那么受追捧,价格炒得老高

你玩德劲1103还不如玩它的老祖宗SONY SW40,老机子就算有点小毛病也好修理,价格也不贵

网友A:
这种机子维修没有啥意思,也没价值

网友:
打眼一看还以为SW30

网友:
所以,还是分立元件收音机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子维修没有啥意思,也没价值

这是情怀,德劲1103那么受追捧,价格炒得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Vt产生电路查了没有?变容管呢?

嗯,你提醒了我。VT电路正常,能跟着频率变化,中短波正常呢。调频变容二极管还没有检查,想着不容易坏,也不好检测。稍后再检测一下,调频不稳,就算锁住台效果也不好,也有可能是变容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