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猪血是什么元器件的花名?

楼主(2022-05-18):
见过烧友说:比较贵的老器材喜欢用猪血,请问猪血是什么元器件的外号?

网友:
同求.

这类事情,要严防讲故事洗脑.

网友:
一种德国的电解电容吧,外观猪血色。

网友:
德国ROE电容。不批判,不偏好,一种选择而已,用与不用自己考虑。

楼主:
感谢各位烧友

网友:
炒的飞机儿贵的电容,

网友:
工业板子很多,因为恶劣的环境性能稳定,本来不贵但炒作人多了就贵了。
其实就是商家和所谓爱好者鼓吹的,听感就哪像吧。

网友:
头一回听说。

网友:
颜色吧,玩HIFI的都挺那个

网友:
       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这个算塑壳电解电容了吧。

网友:
玩HiFi人所谓的神器。早几天看到人说高档音响线里面有神经线。反正玩音响的高人挺多,什么水电火电这些都是低烧

网友:
弱弱的问一问:很多很多的所谓发烧元器件都是铁引脚,这可叫那发高烧的金耳朵们情何以堪?

网友:
烧友的一根保险丝要大几百块钱呢

网友:
爱好者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 我觉得是傻的可爱 ,国内外体系不一样,  国内元件是什么颜色 , 国外的不一定也是那样的, 封装也是 ,  不是说国外的好 ,可能是好奇心强,  加上主观认为进口元件好吧 ,国内不是没有同级别的,  新的不比国外便宜多少 , 但就颜色来说 , 他们确实觉得不一般 ,之前我也经销电阻 , 电容 ,遇见的爱好者一车车的遇到不少 ,生意是不错 ,根颜色买的,只买觉得很奇怪的元件 ,   另类吧 ,后来网上说占了多大的便宜云云 ,我都觉得搞笑,碳黑电阻 , 即使不是AB的 , 只要看见 ,  他们说是AB的   ,我是乐意 ,毕竟心里清楚  ,不只一个厂家生产过 , 金属膜电阻 ,  他们说是大红炮电阻 ,其实国外也有红的  , 颜色稍暗一点 ,   变压器 , 爱好者说是牛   ,电源用就是活牛 , 感觉很乡下的意思 ,  也随便了 , 电容说是水塘  ,搞不明白哪个地方的语言 , 不过说什么都行 ,  不影响生意  ,特别是电容品牌 , 真是让我开眼 , 有不少爱好者  ,拿一些高级电容让我找货 ,   我是真上心  ,  根据商标问厂家,  有的他们根本没做过这样 的 , 定做的也没   ,更有的没厂家  ,    于是 我冒充厂家做过一些元件 , 还别说,电容换了皮之后  , 生意好了不少  ,爱好着说声音比以前好了不少 ,我都不敢吭声  , ..........

网友:
不要迷信这种古老的电解电容,几十年了,里面的电解液说不定都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