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051汇编R0-R7 和c51的P0-P4对应关系

楼主(2022-05-18):
看书有点看迷糊了,看的汇编里边MOV R0,0F3H;
这个R0-R7不是位吗,怎么能存那么大的数字,
寄存器相P0-P4,一共才4 * 8 = 32位,我自己以前还理解P0^0 = R0 ------P0^7= R7

请大佬给指点下方向,感谢

网友A:
大佬们很忙,同学间共同探讨
R0~R7是工作寄存器区,每个寄存器占用8位

mov  R0,0xF3    ; 把0xF3寄存器的内容送入R0; '0x'表示16进制

P0~P4是端口,当然有对应的寄存器,8位单片机,每端口8位或者说每个端口最多8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们很忙,同学间共同探讨
R0~R7是工作寄存器区,每个寄存器占用8位

感谢 也就是说 我理解错了,R0-R7和 端口P0 或者P1,P2,等 是没有对应关系的

网友:
mov  R0,0xF3 此指令F3是地址,mov  R0,#0xF3 此指令F3是立即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