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好!疫情闲置有台蝴蝶802,想修修没有印刷版、

楼主(2022-05-18):
只有这个电路图,修起来费劲,

网友:
有原理图就行,不需印刷版图!

网友:
弄了好久才弄上来

网友A:
图一是三楼朋友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一是三楼朋友提供的。

我就知道,一定是纳米电容老师您就是那及时雨

楼主:
谢谢老师百忙之中发图!

楼主:
各位老师好!机子修好了,声音洪亮非常不错。需要注意两点:一、BG10和BG11两个二极管在实际中使用一个。二、电路图中W1-22K可变电阻,在实际和印刷版中是一个12K电阻再连接一个10K或4.7K电阻

网友(2022-12-17):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好!机子修好了,声音洪亮非常不错。需要注意两点:一、BG10和BG11两个二极管在实际中使用一个。二 ...

二极管标注是D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好!机子修好了,声音洪亮非常不错。需要注意两点:一、BG10和BG11两个二极管在实际中使用一个。二 ...

“”BG10和BG11两个二极管在实际中使用一个“”,其实内部是2个串联的,2CB2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