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强台电流可达6.8mA的双60磁环,1200股利兹线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2-05-19):
      这台电流强悍的矿石收音机是我虎年的第一台矿机,虽然它来的晚一些。做此矿机花了近2个月的时间,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才做完,一是受疫情影响,导致快递比龟速还慢。二是为了把我接收本地强台的效果,发挥到极致,做了大量的试验验证,为此报废了很多利兹线,过程很艰辛,但最终取得的结果,还是令我比较满意的,总的来说,值了!
      本矿机磁环线圈的绕法依然采用性能优越的“双值反绕”法。本矿机采用大电容,小电感的匹配模式,不仅可以提高矿机的带负载能力,还可以用更粗的利兹线绕线圈,获得更高的Q值,更好的接收效果,真可谓一举两得。
      磁环采用2个直径60x38x20mm的磁环叠加,材质为R40C1。调谐线圈L1,使用0.04x1200股的利兹线,正绕8圈,反绕8圈,一共16圈,正绕线圈尾和反绕线圈头相连使两个线圈串联,电感量为41uH,匹配2250pF高Q值瓷支架,大片距,定片支架镀银的空气可变电容,可以覆盖整个中波波段。检波线圈L2,使用0.04x1200股的利兹线,正绕4圈。天线线圈L0,使用0.04x1200股的利兹线,正绕10圈。磁环,线圈,均已用蜂蜡做去潮气,防潮处理,提高线圈的Q值和Q值的稳定性。检波元件使用强台接收效果最好的3XP场管。滤波电容C2使用德国威马电容。与电流表并联的隔直通交电解电容C3使用高频低阻的。接线柱使用镀金的。
      接收环境和效果:我家距离本地广播电台发射天线直线距离大概几百米左右。我的天线总高度16米,长度12.5米,采用镀银单芯屏蔽线。地线采用直径16mm,长度1.5米的接地桩。本地强台超强电流接收,使用自制舌簧喇叭无源音响,10米开外,都可以清晰的听到广播!其余大概7,8个弱台,电流可以达到十几微安至几十微安!完全可以用舌簧耳机收听弱台,用低阻耳机收听高保真本地强台!

补充内容 (2022-5-20 10:29):
视频在20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下,为什么小电感大电容的调谐回路一带负载的能力强,如果大点感小电容的话不是q值高吗,lc谐振回 ...

你好,坛友。LC谐振回路的Q值,是和L和C都有关的。这牵扯到LC谐振回路的谐振阻抗问题。根据LC谐振阻抗公式:Z=Q√L/C,可以看出,谐振阻抗和LC以及Q值都有关系,Q值当然也和LC有关。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线圈存在分布电容,这对LC的谐振回路的Q值很不利。根据你说的Q值公式,(ω*L)/R,线圈电感量大,Q值高,那是在理想状态下。实际上,线圈电感量越大,其分布电容就越大,线圈内阻也就越大,这反而会导致Q值的降低。因此,实际应用中,采用大电容,小电感的匹配模式,可以有效的提高Q值,还可以提高LC谐振回路的储能效率,使其带负载能力增强。

网友:
做个很漂亮!看着养眼,就是雷雨天要注意防雷

网友:
牛!强弱台信号都很好!赞!花了大价钱。不知一共能收多少个台

网友A:
顺便问一下,为什么小电感大电容的调谐回路一带负载的能力强,如果大点感小电容的话不是q值高吗,lc谐振回路的q值公式是    (ω*L)/R   ,所以电感量大一点q值不会高一点吗,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望楼主解答

网友A:
双联边上的那个红色的方块是3XP吗

网友:
楼主的天线架得好

网友:
东东做的漂亮
应该花费不少心思和银子

问问防雷如何处理的呢?

网友:
这么大容量的双联,少见啊

网友A:
为什么这个双联跟其他的是反的

网友:
矿机重器!

网友:
热烈祝贺重型矿机诞生!这是一部用料精良,设计优秀,性能超群的优秀矿机。看得出来,楼主是花了大量的心血,以及大量的银子重金打造,换来了很好的性能及强大的电流。再次祝贺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联边上的那个红色的方块是3XP吗

不是,那个是滤波电容。3XP,焊在了一个比指甲盖还小的洞洞板上。位置就在这个滤波电容的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个双联跟其他的是反的

因为这个双联的轴上是装有齿轮的,用于减速。齿轮传动,除了改变减速比之外,还有个特点就是改变转动的方向。只有被减速的物体逆时针转动,才能保证旋钮端,顺时针转动。这样反着的可变电容有很多,大部分都是仪器上用的,这些仪器很精密,都要有减速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