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脑启动一半就卡死哪里问题?

楼主(2022-05-20):
找的板子装好硬盘,刚做好系统用了几天,昨天启动一半就卡住了,用u盘启动PE也会卡住,进本机一键恢复系统,系统准备恢复的时候也卡住了,判断好像不是硬盘和系统问题吧,主板?内存?CPU?请老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就是没有任何提示的那种卡死,正常走动中,画面卡住不往下进行了。

补充内容 (2022-5-20 11:55):
感谢各位师傅的指点,昨天晚上卡死后测试多次都卡死,用u盘pe也卡死,有次u盘pe进入了,想着是不是主硬盘或者系统有问题,该机2块硬盘,就pe把备份系统还原到另一个硬盘,结果慢的很,四五个小时才恢复了,

补充内容 (2022-5-20 11:59):
然后从刚恢复的硬盘无法启动,从原来的c启动又卡死在半路不动了,发帖后就找个电源换上去,开机正常了,然后又把原来的电源换上去验证一下,结果启动正常了,奇怪了,怎么又好了呢,现在用代换的电源在试两天看看。

补充内容 (2022-5-20 16:12):
关机半天又不行了,开机,华硕商标出来后停了好长时间才进行下一步,这个应该不正常,桌面快出来又卡着不动了,

网友A:
把电源先换了,排除电源问题再考虑主板问题,内存问题

网友:
系统崩溃了,重装试试,不行换块硬盘

网友B:
内存有问题,开机BIOS就会报警的,主板有蜂鸣器吗?这个情况应该可以排出内存问题了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主板只有检测不到内存才报警,,像这种某芯片有问题造成的卡死,主板不报警的,而且能正常显示

网友:
最简易办法先试试:把内存条的金手指用橡皮擦一下。

网友:
既然pe都进不了,如果是用u盘启动pe,大多附带内存和硬盘检测工具,跑跑看那两个是不是有问题,就是比较费时间。或者先摘了硬盘,看看能进pe不。

极端情况,cpu快挂掉是也会进不去系统,但是能亮机

网友:
我觉得内存的问题不太大,内存出现问题系统会崩溃,出现蓝屏或直接黑屏,如果卡住不动还有画面的话,大概率不是内存问题,建议拔掉硬盘用PE盘启动,如果启动正常,就可以确定是硬盘问题,如果拔掉硬盘还会卡住的话,就只能怀疑主板了(如果主板有其他板卡的话,建议都拔掉)

网友:
感觉主板有问题卡到那里了。也有可能是其它问题,你把画面发出来,让大神看看。

网友:
卡住会有提示界面的。会告诉你故障信息。硬盘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问题提出的太简单,卡住后拍个照片,别人也好分析。

网友:
拍个照片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先换了,排除电源问题再考虑主板问题,内存问题

行,现在换个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有问题,开机BIOS就会报警的,主板有蜂鸣器吗?这个情况应该可以排出内存问题了

这板子正常时候和故障时候都没有蜂鸣器响声。也许凤鸣之前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