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什么6J1的好线路

楼主(2022-05-20):
折腾了不少6J1的线路,请教一下大家有什么6J1的好线路,后级,不是前级

楼主:
感觉12K的输出牛太难找了

网友:
20个并联?

楼主:
我2个并联试过,有点自激,感觉并管还是有局限性的

楼主:
并管还是不是很可行的,感觉功率是上去了,感觉问题也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12K的输出牛太难找了

就用最常见的5.5K输出变压器,次级接8欧喇叭就行了,无非是低频略差一点点,基本听不出来,对6J1这种档次的功率放大器,说得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用最常见的5.5K输出变压器,次级接8欧喇叭就行了,无非是低频略差一点点,基本听不出来,对6J1这种档次 ...

若只是玩着试试效果,又没有12K输出变压器,可用两个5---6K输出变压器串联使用.

网友:
这货不适合做功放级,6J5倒是可以,还有就是6J23三接也可以。

网友:
能输出 多大功率?

网友:
非要用6J1做后级的话,应考虑与晶体管级联(而非并管),以扩充电流。网上有特性曲线图,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12K的输出牛太难找了

用 5K 就行!

楼主:
最近有点不是很想折腾了,没啥意思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