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1电机偶尔停转的故障求助

楼主(2022-05-20):
新到手的L601-A,冷机开机时正常,在两种情况下电机可能出现停转:
1、9.5速,放音较长时间再次启动时不转;
2、一切正常时切换带速(19--9.5)
停转后有时手辅助启动能正常运转但有不均匀的振动抖动,声音不正常;有时转子像是被吸住一样手不容易转动;
19速一旦启动都无振动抖动,声音正常。
希望得到提示。谢谢!

补充内容 (2022-5-21 11:25):
L601-A开盘磁带录音机

网友A:
发个电路图,圈红的那个电容,测试一下...

网友B:
机器之前一直在南方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电机线圈受潮引起,试试用吹风机热风吹吹,温度控制在手感能承受为妥。

网友C:
我的判断就是缺相,既然有时可以正常工作,首先就不考虑电容和电机本身问题。本着先易后难原则,清洗开关就是首选,其次要检查连接线及焊点。
看你有这么强的分析能力,对电机相当了解,找出问题不是难事。祝早日排除故障。

网友C:
清洗那个带速选择开关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洗那个带速选择开关触点。

谢谢您的提示,我明天试一试,总起来说不太敢拆,先用点酒精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提示,我明天试一试,总起来说不太敢拆,先用点酒精看看。

已经用95%酒精对速度转换开关逐个触头清晰干净了,依然无效;
偶然发现:
1)转子在两个特定角度的位置能够自己启动,这两个角度之间近似120度,而在等分120度的第三个点位则不能启动;
2)对于能够自己启动的两个点,在其附件角度稍微差多一点就不能启动,偏离时转子会轻微转动一个很小的角度停在那里;
3)一旦不能启动,产生振动声音,此时若不断电,则想用手转动都非常费力甚至转不动(小带轮),像是被吸住(排除硬物卡住转子的嫌疑);
4)任何情况下断电后,转子能够自由转动慢慢停下,停下的位置不固定;
5)启动转矩似乎不够大;
6)19速档下始终无法启动,表现是转过较大角度停在前面所述不能自己启动的那个120度等分的第三个点附近(就是说把能启动的一个点按照120度等分后,得到的三个点中有两个在9.5速档位下能启动);
7)一旦启动后直接从9.5换成19速大多能够成功,此时再换回9.5速时,有时没问题有时停机;
8)与负载关系不大,退去所有皮带和连上皮带看不出区别。
自己推测:
电机处于缺相状态,或,那一组电容中有一个失效的,准备从这两方面进一步边查边判断。
外观上无发现,整个机芯状态尚好,少量灰尘不算太藏,电机定子绕组漆包线及塑料电线连线干净看不出问题。

就算缺相也不应该产生固定磁吸力吧?就算产生像交流电磁铁那样的吸力而转子是鼠笼是均匀体,应该不会与角度有关那?
除非此电机是异步启动同步运行的同步电机(转子就可能有磁性?)?资料未查到有关601电机的描述,有朋友说是8极/4极转换的电机,但不知道是否是异步电机。
所以想不通,盼望得到提示,暂时不想拆得七零八落(拆了可能我也解决不了)的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判断就是缺相,既然有时可以正常工作,首先就不考虑电容和电机本身问题。本着先易后难原则,清洗开关就 ...

谢谢提醒与鼓励,得慢慢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之前一直在南方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电机线圈受潮引起,试试用吹风机热风吹吹,温度控制在手感能承 ...

谢谢提醒,是西南地区,也怀疑过。
今天发速度转换开关到电机的6根线中的两根,被挤压在滤波电容与铝合金框架之间(估计组装时电容顶部与机架之间有间隙,线晃进去后又发生变形,挤压成扁片,没破线,感觉没有断。明天再细查。

楼主:
竟然是机械故障,没想到。
查了速度转换开关,买电子喷剂清理,焊开电源接线,检查电机绕组直流电阻,检查三个电容,都无问题。怀疑电机转子被某原因磁化了,但仔细手动转子比较轻松无卡滞,无磁阻力,再接电源,依然有抖动那样的振动。
联想的有时启动不起来,此时手转不动,断电有手动自如,依然怀疑转子有磁性,最终想拆电机,正在手晃动电机固定座是否运输中变形时,手用力动了一下电机机体,没想到再启动时不振动了,突然想起因电机较重,与运输中大惯性是机体变形导致转子与定子有极微小摩擦,手动感觉不到,自启动却有时有问题,就算启动了那一点摩擦力使转动不均匀,,,该电机个头不小,启动力矩太小了。反复带电时动了几次电机壳的位置,现在正常了。磁带是70年代录的,抹音不彻底,且音量时大时小,但连续放音已经没有问题了。

楼主:
录了一小段,看看能否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电路图,圈红的那个电容,测试一下...

测了,这个电容标1uF, 实测0.88~0.9.
现在已经正常无明显抖动了。电机壳估计有些变形,整机太重了,朋友处是快递过来的,只要某个环节一个简单落地放手都有可能引起大变形。
实际发现的转子与钉子微接触导致电机启动不起来,与通常的扫膛还不一样,断电后用手转感觉不到卡滞等,算顺畅,所以怀疑了很多方面,直到考察怎么拆下电机时才想起来动一下外壳,另外在正常启动后动了某处外壳便不转了,再动动又能启动,,,,这样才肯定了是机械摩擦了,也反映出启动转矩太小了,所以此机设计成开电源电机转,可能于此有关。
同时试过了改变3uF电容的并联与断开,启动不变。至于1uF实测0.88~0.9会不会降低启动转矩,不太肯定。
不明白的是,之前的启动失败时立即手动转子却转不动,像强磁极对吸那样的力量,得很大劲超过这个吸力才能转动一下角度又在另一个角度被吸住,这与我以前的知识不相符?未启动时应该正反旋转磁场同时作用抵消了呀?不理解,难道像交流接触器那样的吸力?

楼主(2023-12-04):
这个帖的问题最后解决了:是电机后盖(铝合金还是纯铝?)老化变形,致使转子偏心(与定子孔不同轴),所以转子转动中从大气隙--小气隙来回变,引起振动,搬动后引起的变形可能使最小气隙处发生吸死,就不转了,且手动也很难,如果偶然转起来了,由于惯性反而不一定马上吸死而是继续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