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波电视的接收疑惑

楼主(2022-05-20):
最近拣了台带地波电视的唱戏机,在家里怎么样也收不到电视,跑到别的高楼顶上却收到了五、六个台,而清晰得很。但是家里就是收不到,请教大家要用方法或者什么天线才能有好的效果。

网友:
我家里装过,要个天线的,天线自己带放大,需要供电.
我加24楼,附近的高楼了,室内天线就行,可能有关系,建议还是室外.和收音机一个道理.

不过你看地面波,去座公交车啊.

网友:
先用室内天线试试,有商品出售,也可自制一圆环天线。如果不行就用先用室内天线试试,有商品出售,也可自制一圆环天线。如果不行就用室外天线也有商品出售,也可以参照有关资料自制。室外天线也有商品出售,也可以参照有关资料自制。

网友A:
我的汽车上后座带了两部电视,2016年刚买车那阵子,可以收到5、 6个台,大概2018年后就都收不到台了。现在只能看DVD和蓝光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汽车上后座带了两部电视,2016年刚买车那阵子,可以收到5、 6个台,大概2018年后就都收不到台了。现在 ...

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汽车上后座带了两部电视,2016年刚买车那阵子,可以收到5、 6个台,大概2018年后就都收不到台了。现在 ...

我的汽车上后座带了两部电视,2016年刚买车那阵子,可以收到5、 6个台,大概2018年后就都收不到台了。

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汽车上后座带了两部电视,2016年刚买车那阵子,可以收到5、 6个台,大概2018年后就都收不到台了。

...

信号没了,是不是停播了,还是电磁环境变差了,收不到信号了,搞不懂。

网友:
同轴电缆伸到窗外都有效,不用那么复杂的,坐标深圳。

网友:
这个是DTMB,数字电视地面波,大部分信号在UHF端,用个001天线或者一般的全频道电视机天线都可以收到电视节目,每个城市的节目不一样,一般可以收到十几个以上的节目,数字信号,图像声音都清晰。我们这里就有二十多套节目.

网友:
我的车标称有“CMMB”和“DTMB”两套系统,但是好像都收不到信号,原来可以收中央一套、福建一套、泉州一套、东南卫视等信号,现在啥也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信号没了,是不是停播了,还是电磁环境变差了,收不到信号了,搞不懂。

这个不是现在的地面波格式

网友:
网上买一个7单元天线,用有线电视线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现在的地面波格式

此DTMB,非彼DTMB?

究竟哪里不同,为啥名字相同?

网友:
室外或至少贴窗户天线,带放大器的。有很多成品卖,马云家的,几十块钱搞定。

网友:
这个我玩的比较多,在高层要选好地方,如是电视耍有天线在窗口一带,我在的城市在南窗口,袖珍如6寸屏上下的DTMF接收机也是要在窗口接收,这要在你所在发射塔的相对位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汽车上后座带了两部电视,2016年刚买车那阵子,可以收到5、 6个台,大概2018年后就都收不到台了。

...

CMMB停播了!

网友(2022-08-30):
地波基本上都停了,除公交车。广电进入手机业务,清理频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