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科技活页版6P1与6P14的典型工作状态

楼主(2022-05-20):
前面给个截图三个表格,有坛友质疑特此把最权威正确无误的《电子管手册》上海科技63年版中的6P1与6P14典型工作状态参数截取如下。

网友A:
其实6P1属于被严重低估的功放管,做推挽功率也不小,音色温暖圆润,泛音丰富,而且管子工艺成熟离散性不大,很容易配对,适合业余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6P1属于被严重低估的功放管,做推挽功率也不小,音色温暖圆润,泛音丰富,而且管子工艺成熟离散性不大 ...

量太大,小九脚,外形不够高大上

网友:
刚把6P15接响,看到这个又想改6P1

网友C:
加上反馈后不知道曲线如何变化有知道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上反馈后不知道曲线如何变化有知道的吗

网友C:
谢谢 这些只是大概。我想知道加上复合反馈馈或电流 电压反馈后具体怎么计算输出阻抗,带宽等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量太大,小九脚,外形不够高大上

6P1再贱,价格也已经翻了五六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 这些只是大概。我想知道加上复合反馈馈或电流 电压反馈后具体怎么计算输出阻抗,带宽等数据

负反馈:
频率和相位特性的改善
    放大器在中音频率时,K0较高,负反馈量也大;但当高、低两端频率时,K0降低,负反馈量也减少,使K仍保持与中音频率时相近。所以放大器有负反馈后,频率特性变得平宽。相位的变化与频率特性有关,频率特性下降的斜度愈大,相移也愈大,负反馈既使频率特性改善,则相移也能在较宽的频率范围内减少。
   放大器加入负反馈后,电子管本身的特性和工作状态并未改变,设计电子管的工作点和最佳负载等等仍和无负反馈时一样。最大输出功率也未改变。
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的变化
    加入负反馈后输入阻抗则发生变化,它与反馈的输入方式是串联还是并联有关,而与反馈的输出方式是电压反馈还是电流反馈无关。
    所谓“输出阻抗”,是指从放大器输出端向屏极看进去的阻抗。设将输入端短路,假想在输出端拿掉负载,接入一个电压,向内流入一个相应的电流,输出阻抗就是这电压和电流之比。在没有反馈时,输出阻抗就是该级电子管的内阻。当加入负反馈后,则输出阻抗发生变化,它与反馈能量的输出方式有关,而与反馈输入方式无关。接入反馈电路后,输出端所加的电压有一部分反馈到输入端,经过放大又出现在输出端 电压反馈时,这电压与上述假想接入的外加电压极性相同,使电流增加,故输出阻抗变小。在电流反馈时,极性相反,使电流减小,故输出阻抗增大。
    放大器的负载是扬声器,输出阻抗愈小,则对扬声器的工作愈有利,发音愈清晰,故末级放大器最好采用电压负反馈,不宜用电流负反馈
    要计算收音机输出变压器次级扬声器端的输出阻抗Z'出,单级的情况可用下列的近似式:
    当反馈只包括变压器初级
      Z'出≈n平方/S末β初  β反馈系数。
    当反馈包括变压器次级
    Z'出≈n/S末β次η……
    其中β初为反馈输入电压对初级的输出电压之比,β次为反馈输入电压对次级的输出电压之比。n为变压器次级对初级圈数比,η为效率。S末为末级管的互导。
     如果反馈环内有二级或三级或更多级放大器,则公式为
     Z'出≈n平方/K1K2……S末β初
   为Z'出≈n/K1k2……S末β次η,
    其中K1K2……分别为第一级、第二级等的实际增益。要作较准确的计算时,还应把输出变压器内的电阻也包括在内,并且它的等效值亦与反馈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6P1再贱,价格也已经翻了五六倍了

现在,这种管子还是几块钱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