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22-05-20):
我这个是屏坏了吗

楼主:
一半正常     一半不正常

网友A:
楼主,从你所发图片来看,液晶电视的图像显示原理为主板送往逻辑板的的视频信号被逻辑板转换为行列驱动信号,从而产生水平(以行为单位一行行的扫描)和垂直方向的扫描信号,才得以显示图像。你的电视显示图像左右基本一致,背光亮度也均匀,只是左边的清晰度差,则足以说明主板和逻辑板业已正常处理了视频信号。那么,只有一点,可能就是屏幕的问题了。

网友:
不是屏幕坏。我知道问题,收费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从你所发图片来看,液晶电视的图像显示原理为主板送往逻辑板的的视频信号被逻辑板转换为行列驱动信号 ...

谢谢师傅,屏坏了就没有修理的价值了

网友:
屏幕没坏,

楼主:
哪里坏了,请指教

楼主:
顶起来,让更多师傅看看

网友:
是不是切换成了3D模式

楼主:
顶起来继续

楼主:
顶起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