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8V1500000uF大电容怎样检测好坏?

楼主(2022-05-20):
这个18V1500000uF大电容怎样检测好坏?

网友:
这个大概率是汽车功放改装的低音炮前置电容,并接在低音炮或者汽车外接功放电源输入端的电容,卖汽车功放的和汽车音响改装的这帮人都会大肆吹嘘并了这个电容后怎么怎么好,加了这个电容后,滤波好了,内阻小了,瞬间动态好了,这个作用确实有,但是还没这么神乎其神,反正绝大多数改汽车音响的都不怎么懂,不宰白不宰。这个150000UF数字是挺唬人的,折合成法拉级也就150000/100000=1.5法拉,1.5法拉确实不小了,但是这个1.5法拉对于不懂的人来说没什么眼球冲击力,标150000UF那就相当的有冲击力了,殊不知汽车电瓶就是个超级大水塘,瞬间启动电流都可以500A以上,只要你连接到汽车后级功放的正极线有8平方以上,有没有这玩意没差别。

网友A:
能不能充电,不会里面装个小电容吧。唬人玩意概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充电,不会里面装个小电容吧。唬人玩意概率大

引线那么粗,真货的概率大

网友:
这是什么上面用的,还有数码管。

网友:
这玩意看着真猛

网友:
这个是1.5法拉电容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电容。数码管显示电压吗?

网友:
表示没见过内置数码管的电容器,求科普。

网友B:
开眼界了,这家伙用在哪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眼界了,这家伙用在哪里的?

看产品规格书,CERW是老型号,变频器用
看附加的电路板盖子上面CAR字样,似乎是车载用的超级电容,很可能是车辆制动时,回收刹车能量再生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产品规格书,CERW是老型号,变频器用
看附加的电路板盖子上面CAR字样,似乎是车载用的超级电容,很 ...

继续试着解读

PS透明盖子(注塑件)上的字样,都是阳文凸字,没用贴纸标签代替,显然这是要特地开雕刻的塑料模,大批量生产才有必要,这样的话,如果是应用在车辆上,符合汽车产业大批量生产的特征,只是能量再生,似乎是大品牌混动车或新能源车才有可能,当然工程机械车辆上也有应用,批量略小。

网友:
一个工业后备供电超级电容器,加装了充放电保护板内有继电器,要拆开胶盖测量,得有大量程电容表。

网友:
这个体积也太大了嘛。宝上卖的5.5V1.5F记忆电容,只有两个16V1000uF电容大小。不知容量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判断好坏,简单的是测容量和自放电。

测容可用电容定义C=Q/U算出来。比如恒流150mA放电100秒,放电前后电容端电压跌落10V,则C=0.15*100/10=1.5F。根据电容电压的跌落值可以直接算出容量。150mA的恒流放电,找个电子负载就行,没有负载也没关系,自己搭个电路也不难。

关于自放电,充至标称电压静置24小时,再测电压。没费劲找标准,个人感觉下降不超过1-2V就应该能用了吧,算下来漏电流都不足毫安级别,应该可以了。

网友:
这个大家伙做点焊机应该够点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