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ayout6.0画的印刷板,怎么空白处覆上铜?

楼主(2022-05-20):
用Layout6.0画的印刷板,怎么空白处覆上铜?
我想空白处都覆上铜做屏蔽层;
换句话说,在整个覆上铜的面板上怎么画线路?

网友:
按下图点一下

网友:
先画图再敷铜或者先敷铜再画图都是可以的。

楼主:
学会了,一点就成了;谢谢;
敷铜与某一管脚连起来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会了,一点就成了;谢谢;
敷铜与某一管脚连起来怎么做?

两个方法:
方法一,选中需要和覆铜连接的焊盘或管脚,如果是管脚就先解锁原件(右键点击原件,在弹出的菜单中点“组件解锁”)--------------然后按下图把距离改成零。

方法二,如果是管脚就按上面说的先解锁组件。然后右键点管脚焊盘--------属性------按下图选中“十字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方法:
方法一,选中需要和覆铜连接的焊盘或管脚,如果是管脚就先解锁原件(右键点击原件,在弹出 ...

操作后,焊盘与覆铜面就连接了,但用测试笔测试显示铜箔面与焊盘不连接,这个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作后,焊盘与覆铜面就连接了,但用测试笔测试显示铜箔面与焊盘不连接,这个没问题吧?

没问题,可以尝试把另外一个元件脚也按这方法和敷铜连接,然后测试。如果两个焊盘相通,说明已经成功。

网友:
测试的时候敷铜是不亮的,但是和敷铜连接的所有焊盘或导线都是亮的。

网友A:
补充一点,最好用十字焊盘,这样比较容易焊接。如果用上面说的方法一,因为敷铜散热快,焊接有点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最好用十字焊盘,这样比较容易焊接。如果用上面说的方法一,因为敷铜散热快,焊接有点困难。

谢谢您的指导,已经完成并通过厂家审核;

网友:
不客气,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