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燃fv84Ⅱ 胆机 请教怎么改固偏

楼主(2022-05-21):
     收了台旧机,6n3长尾推6p14,电路和上传的基本相同,就元件阻值相差,想改固偏,要怎么弄,短路阴极电阻,其余不动,单独在6p14棚级再上加负压,这样可行吗,
      请教坛内各位大侠了.

网友A:
能发帖问,那我真心建议你不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发帖问,那我真心建议你不要改

谢谢,想改主要是手头6p14太少了,配对困难,电流偏差大.
而且声音也不是很好,有点发浑.

网友A:
这是火星老大前几天的图纸,你实在想动手,建议你参考他的接法,关键点在于倒相下管的隔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火星老大前几天的图纸,你实在想动手,建议你参考他的接法,关键点在于倒相下管的隔直电容

   不行呵,管位不够,只有二个6n3位置,一声道一个管位。
   下面二种怎么样,6N1那个难度底点。

楼主:
火星老大图纸晚上去试下,比他少一级放大不知行不,
谢谢了.

网友B:
是的,栅级加负压,可是有啥意义呢

网友:
雅燃的外观其实挺好的,至于声音,要么在原机的基础之上小摩,要么推倒重来,改固偏意义不大。

网友:
一楼的图,倒相级的栅极偏压电路和末级栅极偏压在一起混合连接,该固偏得先脱离开,比较复杂。再说也没必要改,所以建议别改。

楼主:
     画出6N3周边电路,再请教各位大侠,这个电位器是调什么,怎样测,测点在那儿,是不是要用示波器测波形.
     晶体管功放装了很多,胆机除了6N11推晶体管外,真正动手是第二台,fu50推挽那台还在散件状态,先用这台练下手

网友:
这个电位器是调整推挽两臂的平衡的,要在输出端接示波器调节到上下两个半幅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栅级加负压,可是有啥意义呢

很多人说的是声音好听,输出功率也大......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那不去动电路了,花点功夫把它调试出来吧

楼主:
    调试后图形,1.97KHz是输入波形,请各位坛友大侠看下如何,频率高的有点振铃失真,二声道基本相同.
    每声道 6p14静态电流相差50ma左右,都在30-40ma,问题不太大吧,听不出区别

补充内容 (2022-7-9 22:29):
两对管电流差5ma,多了个零.

楼主:
清理后好看多了,有空做块红木面板,美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