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有限修不好了

楼主(2022-05-21):
一块美国收音板后来在网上配的电子管和电源变压器,就是收不到台,没办法准备出手有要的吗。

网友:
要重新统调吧,调中频试试,

网友:
关键是你买了好食材,没有一份菜单-----原理图,否则电子管机子很好弄的。

网友:
还没有配喇叭,所以不响

网友:
隐秘的地方最可疑  中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上面老师说的都有道理,你描述故障现象不详细,无法帮你判断。貌似是串丝机子。矿坛大神多多而且非常热心,只要你详细一点,我相信没有矿坛这班大侠搞不定的。光说收不到台不行,比如是一点沙沙声音都没有,还是有电流声,没信号。两种现象代表不同地方故障。前者可能在低频功放部分,后者可能在变频中放部分。不收台还有好多表现,我只是举个例子。祝玩机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老师说的都有道理,你描述故障现象不详细,无法帮你判断。貌似是串丝机子。矿坛大神多多而且非常热 ...

首先感谢各位大师。前辈的支持,本机是串丝机,明天再传图,今天不让传了。

楼主:
跟这张图的管子是一样的,灯丝串丝管的位置都是一样的,这是别人给发过来的

楼主:
12BE6变频、12BA6中放、12AV6检波低放、50C5功放、35W4整流

网友:
感觉这个维修有一定难度对于楼主来说。。。

网友A:
你的图纸很详细、脚位、电压都标注了,而且PCB一目了然,修起来一目了然。应该不难。首先,假设你买的管子都是好的,电源连接也对的,把所有管子都插上,管子灯丝应该都亮。然后重点检查电解电容C7A、C7B的两个电压124VDC,99VDC,如果差不多,用小螺丝刀点电位器R1中点,应该喇叭有咔嗒声。如果连喇叭都不响,不必往前检查了,先检查直流高压电源部分。直到喇叭响了为止。然后下一步。我有空再回复。不必过分担心安全,交流部分你已经用了隔离变压器了。而且人家图纸中原来也有隔离电容。但尽量手不要碰带电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纸很详细、脚位、电压都标注了,而且PCB一目了然,修起来一目了然。应该不难。首先,假设你买的 ...

思路明确,入手简单,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明确,入手简单,高手!

谢谢朋友加分认同,我也是个一知半解的,但架不住喜欢老机子的热情。相对于6管以上的晶体管机子来说,电子管好弄一点。互相学习进步!

楼主:
前辈好,连接好后各管的灯丝都亮,测量了个点的电压,V1管5、6脚是97V,V2管5、6脚97V,V3管7脚53V,V4管6脚97V、7脚116V,V5管7脚112V    。一开始有噪音,就是收不到台,我是修不上了叶不修了主要是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