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收音机里的电解电容,该不该全换的测试

楼主(2022-05-21):
我看到大家在修老收音机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不全换里面的电解电容的,或者说除非测试出来损坏了,否则是不更换的.当然也有很多师傅的建议是全换的.

我最近在修一台 泉城JP-7105 的收音机,借此机会把里面所有的电解电容拆下来,用电桥测试一遍,以此来说明这些电容到底该换还是不该换,同时发现一个瓷片电容的脚开裂了,也一并测试下,做个参考.

1.相关电路
首先是电路图中已经标出来这次涉及的电容了.

2.电桥
然后是电桥开机预热30分钟,然后做短路校准,开路校准,本次测试频率1kHz,电压1v.按照电桥的推荐,小电容用CP-D测试方法.

3.测试的电容

旧的电容,已经拆下来了

新的电容

合照

4.测试结果

这里测试旧电容和测试新电容的图各帖,其余的测试一个意思,电容放上去后不要立即读数,等稳定了再读.

汇总的表格

测试结果总结:
1. 老电容大多容量不太准,并且D值偏大,这些电容并不一定都是坏了,也可能是受限于当时的工艺.这里测出来都是容量偏小,但实际上并不一定都是容量偏小,还有不少容量偏大的.但共同点都是D值较大,这里是1.x的多,还有2.x的也有的.

2.新电容,大多都比较好.但大容量电解的也是容量偏差比较大,按照电桥的手册,大容量的,最好用CS-D的方法比较准.对于小的电容,尤其是薄膜类的,做的容量都比较精准,同时D值都比较小,很少有超过1的(除非大容量滤波电解).同时无极性电容的D值远小于有极性的,薄膜的远小于无极性的,当然云母的更远小于薄膜的,而涤纶的和薄膜的相当.

3.正规渠道的进口件,好于某宝的.C8那个电容,是我修这个电桥(钽电容爆了)的时候为了保证质量,从贸泽电子购买的,贵啊,同期的还有其他一些电容,无一例外,参数都相当的好D值比某宝上的同样标日本进口的要小一个数量级.看来这些事里面都有小久久的.

结论:
旧机器的电解电容,该换还是换了吧(瓷片,云母,涤纶一般不用).即使不坏,参数上和现在的产品也差一个量级.修机器不只为响,还应该和谐的响.

网友:
如果不是为了收听使用,那么除非击穿以及严重漏电和干涸失去容量,没必要换,首先那时的国产电解电容误差是-50%~100%,都算是合格品,然而实际中几乎都是正误差,刚测了几只四五十年前全新没用过不漏电的老货,都是如此。其实这样厂家销售时候是吃了亏的,这是那时候的制造水平决定的,所以电解电容外壳上从来没有像电阻以及其他种类的电容那样标注误差范围,这样现在实测容量增大不是问题,反倒是容量明显不足有问题了。至于损耗角大一点,对于普通的老晶体管收音机来说要求并不高,放音范围大致也就是300~3500赫兹,没那么高要求,还有重要的一点,是要让电解电容经常工作处于充放电状态,这样才可以延长电解电容的寿命,可能那些老电解经过充分的充放电循环后性能又恢复不少。这点对于新换上的电容也是一个样。否则新换的现代电容未必比老的电解存放时间更长。还有一点,因为时间久远而去把机子里的电容不管好坏全部换掉,除了看着失去了老机的怀旧感觉外,在更换的过程中搞不好会导致其他问题,比如印制板铜箔脱落,比如很多焊点看着和原机相差甚远,等等,那样就得不偿失了。换言之,当年的大路廉价机型没必要换,珍贵机型舍不得换,愿意拿一台换了试试效果也无妨

网友(2022-06-28):
除非坏了,不然不建议换。我用示波器测过不少老收音机的低放波形,仍然用老电容的频宽跟用新电容没有多大差别,中频也不会因为仍用旧电容而导致增益降低。按照这种情况,收音机收藏的话,原汁原样是必要的,换上新电容就面目全非了。不过有一种电容是一定要换的,就是上面有位坛友说到的白塑料壳电容,这款电容应该是质量不过关。

网友(2022-05-28):
工厂测铝电解都是用100Hz或120Hz,你用1kHz测,容量当然减少,D值也会增大,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换到100Hz,如果还是容量偏差超标,或者D值明显偏大,才能判断电容性能变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跟 哪学的,买老机就是怀旧,把老元件都换了,旧不是辣味了

提倡  旧如旧!

我是喜欢老收音机,但是不喜欢修过的,哪怕音质一般性能不好,还是不希望动一个焊点,上次收一个超级精品老红灯收音机,就是因为卖家换了所有电容,虽然性能相当好,还是喜欢不起来,后来就转出去了,手头一大堆老机器,最多就是微调一下可变电容微调或者是振荡线圈,其他一概不动,没动过一颗螺丝一个焊点,也是一种美

网友B:
最好是全换掉,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机器,电解电容是最大的软肋。那种白色塑料外壳的电解,几乎百分之百的掉链子。

网友A:
我也不知跟 哪学的,买老机就是怀旧,把老元件都换了,旧不是辣味了

提倡  旧如旧!

网友C:
更换后接收。音质有显著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后接收。音质有显著变化吗?

我是有一台机器 牡丹944A 全换了的,经仪器测试,机器的失真度,信噪比等指标超过厂标.并且杂音很少(电磁干扰除外).
还有1台 梅花2G7 是只更换了损坏的,感觉就要差一些,信噪比大.

当然这两台机器本来就没法直接比较,并且修的时候不只是电容的问题,再说这里面还有个人的主观成分,因此不能作为比较依据.

这里是单方面的从器件测试参数上去论证,要不要更换这些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全换掉,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机器,电解电容是最大的软肋。那种白色塑料外壳的电解,几乎百分 ...

我也是这个观点,全换掉,不需要问好还是不好.

你这是修了多少机啊,攒了这么多.十分佩服,十分佩服.

网友:
这得修多少机子才能拆下这么多电容?

网友:
全换没错,性能大有提高。

网友:
绿仙丹、绿魔
不错啊

网友:
电子元件参数,只有越来越好,不合格的元件必须换掉,否则机器都是带病工作.....

网友:
测试结果,对修理很有帮助
谢谢朋友

网友:
我是能换贴片陶瓷就换贴片陶瓷
虽说有时候反而会自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个观点,全换掉,不需要问好还是不好.

你这是修了多少机啊,攒了这么多.十分佩服,十分佩服.

十多年的垃圾“积累”

网友:
用菠萝(膝)盖想都知道,国产电容要换啊,哪怕是军用等级的,限于当年的工艺,都不会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一换了之就对了.

网友:
很好的测试,对大家都有参考意义。我这里有一些老的大电解电容,用万用表测试容量基本正常,偏差较少,看了你这测试 不知这种大电解该不该换。主要是70年代的和平大电解,表面是负极的哪种。如果方便请楼主也找几个测试一下。主要是450V 22或33UF的这种高压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