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c3+6P14单端功放自激求助

楼主(2022-05-21):
立创打板一个6C3+6P14单端功放,电路图网上移植拼接,按图安装,结果机器通电扑扑的杂音。但接上音源音频线后杂音消失,播放能正常出音乐声且效果蛮好,按暂停喇叭里一点杂音和交流声都没有,就是一拔掉音频线,喇叭里就出现扑扑扑地噪音。像自激,求助老师们指点。

网友:
没看到负反馈。

网友:
电位器外壳要良好接地,470K换成47K试试。

网友:
接上音源没有底噪,我觉得很正常,放大器输入端悬空通电都有声音,用手摸输入热端声音还更大

网友:
将阴极的330欧姆换成1K的看看.....

网友A:
栅极电阻470K太大了。
按照三楼老师说的,把6C3的栅极电阻换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极电阻470K太大了。
按照三楼老师说的,把6C3的栅极电阻换小

栅极电阻换成l00K试过,还是一样。其他几位的方法我试试再来反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栅极电阻换成l00K试过,还是一样。其他几位的方法我试试再来反馈。

6C3阴极电阻拆开来,250欧姆并电容,再串一个100欧姆电阻到阴极,加入一点负反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6C3阴极电阻拆开来,250欧姆并电容,再串一个100欧姆电阻到阴极,加入一点负反馈试试。

好地,我试试

楼主:
综合回复各位,6C3栅地电阻换小到51K,音量变小,杂音依旧。阴极电阻加大到lk,音量几乎听不见,杂音依旧。电位器外壳接地,杂音稍有变化不明显。加反馈电路,杂音依旧。

楼主:
引用 楼主:
综合回复各位,6C3栅地电阻换小到51K,音量变小,杂音依旧。阴极电阻加大到lk,音量几乎听不见,杂音依旧。 ...

昨晚又试了下,在音量电位器上焊一根线到公共地,噪音小了很多,又把音频输入线整理了一下。自激声没了,只剩下少许交流声。基本正常工作了。还是原电路,一点没动。音质不错,比较清激,声音偏冷。

网友:
6C3是音色偏冷和6N3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