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接触到的收录机

楼主(2022-05-21):
一年前,同事怀旧,托我帮修理了他的夏普800收录机,机子修好后,我也怀起旧,想起搬家扔掉的红灯2YZ4000B虽然价格不是很贵,且还有家族缺陷(下面我会说),但不可否认红灯比当年的国产机子,音质甚至比进口机都好,主要原因是它采用了低频响应好的低音喇叭,当年我周围买的同价位的熊猫,蓝光等,音质不能相提并论,我以前也帮人修过红灯收录机,低音也是收录机里最好的,进口机都比不上,但是我接触红灯都有个问题就是仔细听有杂音,这居然有的是选曲自停集成块电路发出,还有台是因为电平指示集成块电路发出,切断它们,杂音消除,这也是当初设计败笔,不过,它的音响效果确实好,个人认为即使夏普800也比不上它

网友:
红灯是飞乐的喇叭吧?

再加上木机箱,肯定好听!

网友:
当时音质有的国产机还是不错的,只是工艺就差了一大截。

网友A:
自己的第一台录音机 是同学转给我的松竹牌电子管4波段 调频、中波、短波1、2  立体声录音机  里面用了8根电子管 外加9个晶体管(6个调频部分2个电平指示 1个电机调速) 国营6239厂生产  磁带部分的音色美极了 比夏普GF700好听多了  整机参数 除了42W的耗电量拿不出手 剩下的敢和进口组合一比高低
家里的录音机是银河牌晶体管台式录音机 上海电声厂 虽说是伪立体声的机器  但是喇叭的设计是音乐学院参与特殊设计的 喇叭带木质助音腔(类似于吉他的木材) 播放歌曲乐曲的效果和德机差不多 播放舞曲的效果和后来的夏普777录音机不相上下  唯一的缺点就是外壳强度不行 10年前外壳散架了
  这两部录音机的音色是听一次就喜欢上的机器  之后的就是夏普GF800 GF777 东芝的983

网友:
早期国产台式录音机低音不错,高音不行,听音乐细节比700,800差了一个档次,后期国产的蓝光,乐峰仿800机,音质接近进口机,但录音机芯不是全自停的,也就是快进倒带不能自停,比日本技术还是落后了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第一台录音机 是同学转给我的松竹牌电子管4波段 调频、中波、短波1、2  立体声录音机  里面用了8根电 ...

松竹牌电子管立体声录音机,这个霸道了。有图片吗

网友:
红灯和上海有多款机型是阻流圈并联推挽,声音效果应该比当年早些进口原装的普及型日机(三洋、松下,他们有的用4001?功放块)好些,低音也要好些,整个可能归功于飞乐喇叭,虽然有人说日本喇叭好,但我发现他们的机箱设计合理,喇叭拿出来(普通机子里的)低音很差装回去就较好;国产的喇叭拿出来声音效果并没有日本喇叭那么差,只是喇叭与机箱的关系可能没有日本研究的细致。
个人感受。

补充内容 (2022-8-27 11:07):
补充:记错,好像是LA4100系列的功放集成块。

网友C(2022-08-26):
上班族,年轻时只能玩得起国产机,熊猫之类。那时候的进口磁带机只能在柜台橱窗看看买不起。现在的进口机器,二手极其便宜,遂入手玩玩,聊补年轻之梦。不比不知道啊,国产的,当时也没觉得不好,现在和进口机器比较,无论工艺水平,技术性能,那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二手DVD机,磁带机,功放机,都是进口的,在上帝召唤之前,好好过把瘾再走。

网友:
我感觉国产机做工还是比较粗,音质方面有些模糊不如日鸡层次感强。

网友D:
玩国产收录机不多,但感觉实际我们的材料还是不错的,只是机器制作工艺差一点

网友:
当年买的第一台收录机是南方牌的。当时买它用了将近一年的工资!现在回想看看,是不是疯了,哈哈!
前几天买了JVC TD W254双卡卡座,二手,不到200大洋。哎,今非昔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国产收录机不多,但感觉实际我们的材料还是不错的,只是机器制作工艺差一点

补充:仅限90年代前的国货。
90年代后国产劣质收录机如雨后春笋版涌入市场,电路工艺和用料差到令人咋舌,音质无从谈起只能听个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班族,年轻时只能玩得起国产机,熊猫之类。那时候的进口磁带机只能在柜台橱窗看看买不起。现在的进口机器 ...

80年代的名牌国产收录机质量还是不错的,即使是小厂甚至山寨货也还不至于太差。
就拿您提及的熊猫来说,80年代单卡经典机(型号不记得了)音质相当不错,做工也扎实,TA7240功放配合6.5寸喇叭无论收录放立体声效果都很完美。
而到90年代就不行了,同样是熊猫品牌的双卡机功能繁多,甚至可以外接话筒扩音唱歌,但整机塑料感强,音染严重,虽然很响但一听就是从塑料箱子里出来的声音。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国产机要追求音质,其实很容易做到

线路设计没问题,台式机多数采用OTL和OCL线路,元器件也齐全,再 ...

没见过用OCL电路的国产收录机,求科普。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松竹牌电子管立体声录音机,这个霸道了。有图片吗

除了低放部分是电子管,其他都是晶体管或者集成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除了低放部分是电子管,其他都是晶体管或者集成电路吧?!

那样就没意思了,年轻时把录音机信号输入电子管收音机,音质有变化。因为不是立体声所以只是试了试。而且那时候有不是特别喜欢电子管的声音。

现在就特别喜欢电子管的声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除了低放部分是电子管,其他都是晶体管或者集成电路吧?!

不是的 里面用了8根电子管 外加9个晶体管(6个调频部分2个电平指示 1个电机调速)
磁头放大用6N1电子管 然后加入红灯711-3的中短波收音机线路 调频部分采用晶体管组成 然后两路6P1输出  声音不错
设计也没有话说 每个管子都带有屏蔽导热罩    后盖用金属格栅增强散热 每次用完后都会带来温暖 ( 十足的电老虎 功耗相当于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 ) 还好以前供电局 只查家用电器来交电费 否则真吃不消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没见过用OCL电路的国产收录机,求科普。

通通OTL,没见过OCL 更没有BT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通通OTL,没见过OCL 更没有BTL的。

看来并非我孤陋寡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 里面用了8根电子管 外加9个晶体管(6个调频部分2个电平指示 1个电机调速)
磁头放大用6N1电子管  ...

用电子管做磁头放大那录音也是用电子管实现吗?

网友:
是啊,从小喜欢拆东西,早早就发现,当年国产录音机和进口的不是一个档次了,但是,这几年电子产品已经不比进口的差了,进步还是很大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通通OTL,没见过OCL 更没有BTL的。

有些收录机为了提高输出功率,用一块双声道功放芯片接成BTL电路,像红双喜DH7910,华云牌,还有大名鼎鼎的三洋M2570K里面都是BTL功放!
夏普GF777低频功放也是BTL!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没见过用OCL电路的国产收录机,求科普。

小功率的国产收录机,如春雷3PL5就是用的OCL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些收录机为了提高输出功率,用一块双声道功放芯片接成BTL电路,像红双喜DH7910,华云牌,还有大名鼎鼎 ...

夏普GF777中音和低音功放用的两片HA1392,OTL功放;东芝983收录机功放用的两片TA7240,接为BTL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小功率的国产收录机,如春雷3PL5就是用的OCL功放

这种收录机用电池供电时怎样实现双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收录机用电池供电时怎样实现双电压?

我理解错了。这种收录机是用的单电源,用的音频变压器作为输出。

网友(2022-10-10):
引用 网友J:
首先要知道国产收录机是i怎么来的,不客气滴说,几乎都是仿制人家的,徒弟学了几天武艺超过师傅了?几十 ...

深以为然!

网友(2023-09-01):
音质甚至比进口机都好,主要原因是它采用了低频响应好的低音喇叭.....

深以为然!我用红灯2L1420听FM的音乐,感觉很舒服很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