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红灯748-5秀珍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22-05-21):
求红灯748-5秀珍收音机电路图

故障现象是声音小

网友:
补充内容 (2024-1-21 16:53):
原来还有一款带输出变压器的红灯748-5

楼主:
谢谢 海洋DZ 老师

网友A:
这个JJ以前用过。音质和灵敏度不错。就是AGC微调电阻总是接触不好,动不动就没声儿了。

网友:
海洋dz老师真厉害,信手拈来呀

网友B:
看了该帖标题总觉得“秀珍”二字不对,但正确的怎么写死活想不起来了,后将手机输入法改为拼音输入,以拼音打字才看到正确的写法!唉,近一两年怎么常用字忘性会变得这么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该帖标题总觉得“秀珍”二字不对,但正确的怎么写死活想不起来了,后将手机输入法改为拼音输入,以拼音 ...

谢谢提醒!袖珍、袖珍!题字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袖珍、袖珍!题字错了。

也是,看了标题觉得哪里不对

网友C(2022-11-17):
有一台748,无声。经查为变压器断线。好像这款机变压器断线不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台748,无声。经查为变压器断线。好像这款机变压器断线不少见。

这种超小型输入的漆包线太细,断了又绕不好,几乎是通病。

网友D:
老袖珍输入输出变压器收音机中输入变压器损坏较常见,用个8002代替挺好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袖珍输入输出变压器收音机中输入变压器损坏较常见,用个8002代替挺好使

1.5v的  输入变压器坏了  8002 要升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5v的  输入变压器坏了  8002 要升压吧?

3V以上收音机可用8002。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以上收音机可用8002。

8002   好像是2v 就可以工作

网友F:
我也有个红灯748输入变压器断线了,线太细了拆废了,楼上前辈们说用8002代替,8002是什么(本人小白)希望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个红灯748输入变压器断线了,线太细了拆废了,楼上前辈们说用8002代替,8002是什么(本人小白)希望 ...

8002  和2822  7368  类似   是集成块   意思是  不用原来的变压器   改集成块功放

网友:
红灯748  是6管机啊 ?   山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台748,无声。经查为变压器断线。好像这款机变压器断线不少见。

的确容易断线且不易修复,当时我用套件收音机里的变压器更换的,音质没太大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JJ以前用过。音质和灵敏度不错。就是AGC微调电阻总是接触不好,动不动就没声儿了。

调整好后改为固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