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

楼主(2022-05-21):
我手头上有一个全新的锂电池组,上面没有任何的标识,就引出来了一红一黑2根线(2.5mm的),用万用表量2根线的电压是42点几V,请问各位师傅,这个锂电池的输出就是42V的吗?还有,这个要什么型号的锂电池充电器给它充电呀?

网友:
可能是36V的

网友A:
建议上图,手上有相同的人就告诉你了

网友B:
先分清三元还是磷酸铁锂再说,有保护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分清三元还是磷酸铁锂再说,有保护板吗

是成品的锂电池,里面应该是有保护板的,外壳是铁皮的,盖子上了螺丝,还打了密封胶,外壳上面没有任何的标识,具体是三元还是磷酸铁锂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上图,手上有相同的人就告诉你了

上图用处不大,因为这个锂电池外壳就是一个铁皮盒子,外面没有任何的标识,贴纸,丝印或者手写的字,提手也没有,盖子还上了螺丝,打了密封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上图,手上有相同的人就告诉你了

上图用处不大,因为这个锂电池的外壳就是一个铁皮盒子,盖子上了螺丝,打了密封胶,外壳上面没有任何的标识,贴纸,字。

网友C:
先按10串三元锂电来充,看能不能充满,不行再提高电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按10串三元锂电来充,看能不能充满,不行再提高电压试试。

用淘宝上面的42v2A的锂电池充电器可以充吗?

网友D:
用淘宝上面的42v2A的锂电池充电器可以充吗------我认为不行!可能是36V的电池应该先用36V的充电器试试。为了保险,充电器用1A的.

网友E:
全新的,说明一致性、保护板应该还好,放电到保护测量电压,充电到保护测量电压,基本就可以判断是几多串电池了。电池类型重的是铁锂,轻的是三元基本也可以判断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新的,说明一致性、保护板应该还好,放电到保护测量电压,充电到保护测量电压,基本就可以判断是几多串电 ...

这个拿到手上比较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淘宝上面的42v2A的锂电池充电器可以充吗------我认为不行!可能是36V的电池应该先用36V的充电器试试。为 ...

我在淘宝上面看到一款锂电池充电器,输出是42v的,商家说可以充36v和42v的锂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上面看到一款锂电池充电器,输出是42v的,商家说可以充36v和42v的锂电池。

如果36v和42v输出可以自动切换,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36v和42v输出可以自动切换,可以用

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切换的话就不可以用,对吧?

楼主:
我今天上午称了一下,这个锂电池组大小是只有一个普通体重秤的三分之二大,有6.1公斤。

网友:
如果不能切换的话就不可以用-------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36v和42v输出可以自动切换,可以用

不是36V和42V自动切换,而是锂电池的特性决定的,单节锂电池在满电状态下为4.2V,当放电到3.6V时就应该给它充电了,所以用42V的充电器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36V和42V自动切换,而是锂电池的特性决定的,单节锂电池在满电状态下为4.2V,当放电到3.6V时就应该给 ...

那我就在淘宝买个42v的锂电池充电器试试。

网友G:
三无产品还是要拆开看看有没有保护板,不然就是个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无产品还是要拆开看看有没有保护板,不然就是个隐患

应该不是三无产品,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业务拿来的样品。

网友:
即使充电后能用,那这个42V的输出电压用在何处呢?电动车用吗?

网友:
可以用带放电曲线的电量测试仪,看下放电曲线,再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