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R牛

楼主(2022-05-22):
无聊拆了一个 电压不合适的R牛 绕双24V 我自己绕的是 2路独立24 后面在串起来用 单路24我是每边12串起来的,看资料说是 双电源最后是串联
    (手都转麻)
问题    我想问下R牛 如果想偷懒  2边线圈中间连接处能不能作为双电源的中点 比如每边绕24 0V接中间连接处

补充内容 (2022-5-22 21:36):
其实 小牛 绕不如买。。。。。。。。。。。

网友A:
这位坛友是绕到大半夜吗?
实际的对称电压绕组常是双线/多线并绕以确保线长/磁通/分布参数等一致性,并且易于绕制。
对于R牛,由于骨架轻奇,本身就得是两个绕组,除非特殊的升高压用途,其一次绕组也是分成两组,通常也是同匝数,然后串联,如此在两个骨架上的次级理论上也会获得相同的电压。
所以又想减少绕制工作量又想保证电压和内阻对称,可以每边双线12,交叉串联成48,取中点。
此贴在音响板块,所以猜你是用于 立体声OCL,所以你既然绕都绕了,也可以每边4线12,这样两声道分开理论上有利于隔离度。但接线跟整流搭建庞杂,对手工艺和整体尺度带来挑战。

网友:
R牛的骨架真不错,可以半掰分开来,相对其它C牛E牛的变压器,比较容易重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坛友是绕到大半夜吗?
实际的对称电压绕组常是双线/多线并绕以确保线长/磁通/分布参数等一致性,并 ...

手都转麻 我是每边12V 串的 2组24在串一下  R牛就是麻烦 不如绕E牛或者环牛

网友:
我手里的R牛怎么个个都叫唤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都转麻 我是每边12V 串的 2组24在串一下  R牛就是麻烦 不如绕E牛或者环牛

你变压器很小么? 小的伏匝比太小,要绕很多圈,着实费劲,到头来出力还脚软,不划算,不如直接上大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它比C或者E型铁芯的容易?楼主难道说手都转麻了是瞎说?

记错了,应该是那种整条硅钢带的"C"型变压器,比这个困难多了

网友C:
有个烧线R电源牛一直没动手,就是担心牛修好后,手却不能动了。,不知道能不能把R铁芯用线切割在中间切一下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它比C或者E型铁芯的容易?楼主难道说手都转麻了是瞎说?

C的不知道 500+W的 还是圈数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烧线R电源牛一直没动手,就是担心牛修好后,手却不能动了。,不知道能不能把R铁芯用线切割在中间切 ...

切下 感觉就变那个2半合起来的C牛还是啥

网友:
那就不想去切了,待身体好多了就修复一下。

网友:
还有一种R型变压
手工更是超级难绕
线圈先绕,钢带后绕
就是一组原钢带用漆包线圈代替
原两组线圈用两套硅钢带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