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B802-1电池负极弹簧与接地正极短路问题

楼主(2022-05-22):
一台老的熊猫B802-1试机,出现电源短路,经查,电池正极设置在贯穿机壳左右的金属板上,金属板在电池负极附近制成拉杆天线支架,天线支架与负极弹簧紧邻,且弹簧固定端直径较小,与电池负极接触端直径较大,装电池后,负极弹簧极易与接正极的天线支架接触造成短路。不知这台机器是部件变形,还是缺失了防止短路的部件?请各位坛友指教。
感谢!

楼主:
我准备了图,但找不到发图的选项?

楼主:
天线末端绝缘套在,是底部安装支架裸露并与负极弹簧紧邻。出厂时肯定没问题,不知这台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你这应该是个例,天线架有绝缘套的情况下基本很难发生
怀疑是变形了。

楼主:
天线架没有绝缘套,也看不出有绝缘套的痕迹。

楼主:
感谢7楼的图,我今天怎么也无法发图,以前发图没问题。这机器有天线绝缘套,但您指尖所触的天线支架没有绝缘,我是想按原机的方式加上绝缘。

网友:
拉杆天线的螺丝处与支架绝缘,有一个胶木垫片;

是不是丢了?

楼主:
拉杆天线与支架间有绝缘,支架与负极弹簧侧面间距很小,没有绝缘,发现短路后,我现在临时加了绝缘,我想知道出厂时是如何避免短路的,想加类似的绝缘。

楼主:
今天终于发成了图,请各位坛友帮助分析,这台旧机是结构变形,还是缺失了部件?
感谢!

网友:
看个简图:  ,红色分别是铁片和拉杆天线,蓝色是绝缘垫片,最左侧是螺钉。最可能是绝缘片外侧灰尘污垢导电了,小刀刮一圈之后万用表看看

楼主:
感谢15楼的热情帮助。
实际上是负极弹簧的侧面,与红色的天线支架间距较小,目测不到1毫米,弹簧压缩后极易与天线支架接触。
天线支架与弹簧刚度都很大,看不到变形的痕迹。天线支架上也看不到曾设置绝缘层的痕迹。
想知道天线支架原来是否设有绝缘层。网上照片看,其它机器弹簧与天线支架间距好像较大。
如果找不到部件变形或缺失的问题,只能增加适当的绝缘措施。
再次衷心感谢!

楼主:
请看示意图。

网友:
老机器大都有各种不合理的地方,我刚收的极品70年长江602,听短波时候声音咔咔嚓嚓明显哪里接触不好的感觉,仔细观察是天线在右下角和电池座正极固定螺丝相互摩擦,天线的镀层都磨掉了,机壳完整,电池正极极片完好无变形,换了螺帽更扁平的螺丝,螺丝上贴一层泡棉,问题解决。

楼主:
就是。我是想排除部件变形,部件缺失后,再自行设置绝缘层,问题简单,就是不想证实原设计或制造缺陷。

楼主:
其实电源短路应属严重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15楼的热情帮助。
实际上是负极弹簧的侧面,与红色的天线支架间距较小,目测不到1毫米,弹簧压缩后极 ...

玩的快乐就行 ,我上周也弄了一台,可没有您这台老,您这台半可调是老式的,品相这么好,收藏佳品。

网友:
楼主不要纠结了,看看我的就明白了。

楼主:
感谢21楼!感觉您这台天线支架上有塑料绝缘层,这就保险了。

网友:
原来天线和支架是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