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无聊模拟利用固偏的负压给自平衡倒相混合长尾。

楼主(2022-05-22):
利用固偏的负压给自平衡倒相加了个长尾巴,模拟看起来还不错,不知各位高手有何高见。

网友A:
如果R4=R5的时候两臂信号能平衡,我就比较感兴趣了

网友B:
长尾倒相需要尾传递信号,所以才需要长。自平衡倒相不需要尾传递信号,长不长无所谓。再长也无助于信号的平衡。

网友:
你这个可不是长尾,倒是和自平衡差不多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尾倒相需要尾传递信号,所以才需要长。自平衡倒相不需要尾传递信号,长不长无所谓。再长也无助于信号的平 ...

要比纯粹的自平衡好调整一点点,属于脱裤子放屁,

网友:
这是我对平行倒相的认识,各位请指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R4=R5的时候两臂信号能平衡,我就比较感兴趣了

如果有负反馈,R4=R5时 也能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负反馈,R4=R5时 也能平衡

海版说得对
如果从完整的功放电路看,加入大环负反馈,应该能修正两臂误差。《电子管放大器》计算自动平衡倒相级使用高u管电阻相等,两臂误差约6%
被视为性能较差的倒相电路,远不如长尾倒相出镜率高

楼主:
又模拟了一下长尾巴,发现单独的长尾倒相失真率非常低,可以说是失真最低的倒相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模拟了一下长尾巴,发现单独的长尾倒相失真率非常低,可以说是失真最低的倒相方式。

使用负电源并用恒流源替代阴极电阻的长尾电路应该是指标值最好的倒相电路。当然好听不好听就不懂了,梨是甜是酸得自己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负电源并用恒流源替代阴极电阻的长尾电路应该是指标值最好的倒相电路。当然好听不好听就不懂了,梨是 ...

一直用分割倒相,觉得声音还行,不过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用分割倒相,觉得声音还行,不过生命在于折腾,

分割倒相有50%负反馈,失真很低且平衡度非常好。只要后级管不过载(即不产生栅流),分割倒相没啥问题。若是有栅流,那问题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割倒相有50%负反馈,失真很低且平衡度非常好。只要后级管不过载(即不产生栅流),分割倒相没啥问题。 ...

分割倒相用于6P1够了,但是想干票大的,才折腾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