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电容能用CBB代管吗?

楼主(2022-05-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可以用非常不错

网友:
电容坏了吗?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找个优质的,淘宝便宜货用不长

网友:
昨天给电扇上油发现低档位不能启动,1.5微法拉电容不行了,临时换个电磁炉的2微法拉的电容,用着不懒!

网友:
可以,启动电容本是也是聚丙烯材质,型号一般是CBB61/62
这种电容冲击电流较大,工作环境恶劣,因此普遍介质层和铝箔层较厚
普通CBB一般是CBB21,按小电流设计,用普通CBB替代启动电容,最好找耐压高一档的,能更耐用一些。

网友A:
电风扇基本上是cbb61,找个贵的买就好了,电磁炉交流的2uf我见爆过桨,电风扇没有见过。

网友:
容量相差不大,可以用

网友(2022-06-23):
都是cbb电容。启动电容好一些。

网友:
吊扇只有5挡能转,1234转的慢的很,是否也是电容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风扇基本上是cbb61,找个贵的买就好了,电磁炉交流的2uf我见爆过桨,电风扇没有见过。

空调内外风机启动电容常见爆浆,电风扇的倒是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