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整流滤波总桥式或则总电子管直接整流声音上区别吗

楼主(2022-05-22):
桥式整流 两只晶体二极管一只电子管个仅用一只电子管整流滤波  变压器绕组节约很多  询问声音一样吗?感觉不一样 成本低了很多。但是原理上都是利用一半正玄波 另一半一个是通过两只晶体二极管入地一个是直接入地。说不一样又没有理论依据!情有经验者介经验。

网友(2022-08-06):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不同了整流管出来的声音不一样这是定论了的事 发烧者 精着呢!谢谢大家  那个增加百分之三十 ...

整流管不同,出来的声音不一样。不知道这个定论在哪个教课书或权威的刊物上有刊载,还是一些能听得出水电火电的金耳朵说的。如果说整流管不同输出的电压会发生一些变化,从而影响了放大器工作点的变化,那到是真的。整流管并不参与放大器的放大过程,说它会使音质变通透,高中低三段平衡,都是拍脑袋的事。

网友(2022-05-23):
又想搞玄学吗

网友:
合格的整流电路(输出稳恒直流)没有区别。
不合格的整流电路是有区别的。

网友:
我也是这样整流,声音听不出来差别,只是为了缓冲一下。后来改成4只晶体管长期用,似乎也没事。如果是很贵的管子,我肯定会胆整流,保护功放管

网友:
没啥区别

网友:
你要是能区分出水电、火电、风电、核电、光伏的话它就不一样!

网友:
这标题看起来很别扭,不像专业术语。

网友:
这标题摸不着头脑

网友A:
电子管全波整流、与晶体二极管+电子管组成的桥式整流效果是一样的,只是后者具有缓冲效果。
其实绕制电压变压器的成本并没有降低多少。相同电流的情况下,桥式整流的线径要比全波整流的线径粗30%左右,只能说绕制工艺简单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全波整流、与晶体二极管+电子管组成的桥式整流效果是一样的,只是后者具有缓冲效果。
其实绕制电压 ...

谢谢!为啥会粗百分之三十? 好像以前也是听说过  所以很熟悉的感觉  但是忘了原理  请你再说一遍可以?谢谢!

网友:
嗯..........
胆整流是真正有电子在真空中连续飞行导电,晶体二极管整流则是电子或空穴在晶格中磕磕碰碰的接力前进,线性不够完美啊,会不会影响音质?金耳朵才听得出来啊

网友:
说了实话卖胆整流管的商家表示不服但是整流滤波之后我们获得的直流高压是一样的,只是胆整流的内阻比晶体管的大,加载之后压降比较大不同的整流管内阻不同造成输出电压不同从而改变工作点造成声音不同的假象,懂行的人早都知道了这个不是秘密的秘密但是商家却用来炒作赚的盆满钵满

网友:
楼主说的是电子管全波整流和加两只二极管的桥式混合模式对吧?相同变压器铁芯规格时桥式内阻变低了,音色必然是有变化的,好坏就不知道了。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不同了整流管出来的声音不一样这是定论了的事 发烧者 精着呢!谢谢大家  那个增加百分之三十额道理要在等着听

网友(2022-08-06):
这样全波整流的2个线包就可以做成一组了,很好,我都用了快二十年了,相当好,听感和电子管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不同了整流管出来的声音不一样这是定论了的事 发烧者 精着呢!谢谢大家  那个增加百分之三十 ...

我就能听出来,都说美国RCA电子管好,我就听不惯,高频亮,而且不光是整流管,连功率管也那个味儿。还不如国产的桂光,曙光早期的也行。连年代我都能听出来,在这里不能说,怕卖电子管的又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