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龙CDP-250RCD机问题求助

楼主(2022-05-23):
            如题,光头有光,主轴电机不动,求个图纸或经验。请指点,

网友:
主轴电机不动,顺藤摸瓜,查主轴电机驱动电路

网友:
电机磨损的概率不小

网友:
主轴电机不动,我觉得先要检测光盘是否给进到位,限位开关在小车给进到位后才给出激光发射信号的。而光头在得到反射的红色激光后才能给出主轴电机启动信号的。像昨天刚刚给一台DVD刻录机换上进出盘电机的皮带换新,使得光盘进碟后光头小车能够有力顶起,压住光盘才能带动光盘旋转的。我的这台刻录机已经经过十几年的间断使用,放入光盘没有提示,指示灯也不闪烁,打开粗看皮带完好,取下发现变硬无弹性,试着拉几下之后上机,故障消失,保险起见重新购买皮带换上,进出盘自如能清晰听到入碟后小车顶起光盘的动作声音。至此可以放心使用了。
主轴电机不动,驱动电路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光头有光说明没有老化到不可用的程度,应该侧重从机械方面检查

网友:
我的老CD机,不转碟,测试电机也能转换了机芯总成就转了,

楼主:
现在是机构坏了,查了下是这机的通病,现在是光头拖架,加电,手动到位开关。光头有光和搜索动作,主轴不转

网友(2022-08-09):
电机线断开。用锂电池单独给电机通电。转就行了。不转修电机。

网友A:
主轴不转,记得这机如果检测没有CD片主轴是不转的,是CDM2的头吧,这机的排线硬且易在插头的链接处易暗断,印板上发热的零件查已虚焊否,排插也易虚焊,CDM2几乎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轴不转,记得这机如果检测没有CD片主轴是不转的,是CDM2的头吧,这机的排线硬且易在插头的链接处易暗断, ...

行家。。。。。。。。。

楼主:
是KSS-150A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