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将中波信号引入到地下室

楼主(2022-05-23):
       一直想把短波信号引入到地下室,后来做了一个20多米的大环,直接插到收音机天线插孔,成功将短波信号引入到地下室,而且效果不错。某日和论坛的炫彩老师聊天,他说可以将大环天线在收音机上缠几圈试试,随后马上动手,按照图纸中的方法果真将中波信号引入到了地下室,
        效果说明;德生350未用大环天线前在地下室只能收到一个中波信号,用上大环天线后,中波信号大量增加,这种方法对短波也有效果。但自我感觉还是和收音机在室外收听有些差距,灵敏度稍微下降一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网友A:
这么长的线在室外如何布置?直接点对点拉一下?

网友B:
调频FM呢,怎么办?我在半地下车库也有收音机,主要听FM,现在用网线引出4-5米,系在落水管上。有点效果,不知道怎么弄科学一点

网友:
这个办法好,可以借鉴

网友C:
創意很好。也有效果。其实索性拉一根外接天线,通过一个小容量电容直接夾在拉捍天线上,也一样用且不省事了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的线在室外如何布置?直接点对点拉一下?

对,就是一根长线拉倒外面,简单省事。

网友:
在磁棒上加个小线圈,引出连接室外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频FM呢,怎么办?我在半地下车库也有收音机,主要听FM,现在用网线引出4-5米,系在落水管上。有点效果, ...

收FM的话,建议直接买一套001电视天线,架设到室外,价钱不贵也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創意很好。也有效果。其实索性拉一根外接天线,通过一个小容量电容直接夾在拉捍天线上,也一样用且不省事了 ...

这样不行的,会引来许多噪声,我试验过了。收短波还是要大环。

网友:
什么馈线?建议用有线电视那种电缆,这样才能杜绝引入室内干扰.

网友:
注意要搞好防雷措施.............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FM的话,建议直接买一套001电视天线,架设到室外,价钱不贵也省事。

谢谢指导!

网友:
干扰也进来了吧?住在三样一直想把中波信号从顶楼引下来,但感觉难度很大,关键是干扰太大了。

网友:
如果只听一个中波收音机,这么操作也勉强可以了,如果有多个中波收音机要听,建议还是找一个架子类的东西,把线圈绕在这个架子上,收听的时候,把中波收音机放在靠近线圈的地方就可以了,我有个类似的装置,现在天天用

网友D:
建议:加装宽频室外天线,同轴电缆接到地下室。

网友:
因地置宜,因材而益,自已觉得喂饱机机,便是成功。

网友:
如果是接收中短波,给你个建议。室外天线用环行或者是方框天线,加一级放大器(用场效应管最好,抗干扰能力强)放大倍数不要太大,有个3~4倍就行,功率增益已经不小了。补偿传输损耗富富有余,室外放大器做好屏蔽,用“同轴电缆”引入屏蔽室内,可以获得相当不错的效果。也可以在电缆的输出端再接入环行或者方框天线,完成屏蔽室内的空间接收。室外放大器的供电可以用同轴电缆。

网友:
一般来说,要把室外信号引入“屏蔽室”内,按照上面各位朋友的方法去做,就会有效果的。另外再给个建议。室外天线用“环行”

网友:
75-5的闭路线便宜好用.

网友E:
羡慕刘老师,我的梦想是在两栋楼之间架设一个超级大环,巴伦转换,同轴引入室内,估计接收机能爆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羡慕刘老师,我的梦想是在两栋楼之间架设一个超级大环,巴伦转换,同轴引入室内,估计接收机能爆表

同样梦想,不足是不敢上楼顶

网友:
这个办法好、引狼入室了

网友:
雷雨天咋办……

网友:
用这种3.5插头损耗大,不如用电视75欧RF插。
另外可考虑等效 LC 分布电容,试着匹配末端阻抗,把功率尽量拉到室内的末端线圈,提高信噪比。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建议:加装宽频室外天线,同轴电缆接到地下室。

宽频室外天线是个什么东东,我也打算把地下室搞成听机室,引入和地面一样的收听环境是我头痛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宽频室外天线是个什么东东,我也打算把地下室搞成听机室,引入和地面一样的收听环境是我头痛的地方

500kHz到30MHz通吃的天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500kHz到30MHz通吃的天线

有具体的型号或者外观否
我研究一下

另外就算能引入,那怎么在室内供多机使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羡慕刘老师,我的梦想是在两栋楼之间架设一个超级大环,巴伦转换,同轴引入室内,估计接收机能爆表

可否利用220火线或者暖气管当天线,加上通带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具体的型号或者外观否
我研究一下

天线是可逆的,室外接收,馈线引入地下,高频放大后在地下室用小一号的天线发射。就相当于收音机放在室外信号好的地方用

网友:
本来也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的线在室外如何布置?直接点对点拉一下?

见上面图片,就是一根20多米的长线,两头拉到半地下室的。

楼主:
      按照炫彩老师的思路,继续折腾中波室外天线,不过这次换成了建武的车机和磁棒天线,收音芯片是TDA7241,中波也是二次变频的,本次实验效果很好,具体见下面图片,有好的方案、建议、想法的高手请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