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G29、3AX31用什么型号三极管代替?

楼主(2022-05-23):
请问3AG29、3AX31应该分别用什么型号三极管代替呢?

补充内容 (2022-5-23 17:21):
3楼电路图为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在什么场合啦,3AG29你用3AG1系列的代替,三波段用D\E后缀的代替,单波段就不讲究了;3AX31替代用原 ...

想要做这个电路来玩矿石收音机 新手不太懂

网友:
查了一下手册,3AG29A-3AG29D的ft达到150-200MHZ,3AG1E的截止频率和耗散功率都达不到,恐怕不能够替代

网友:
可以去闲鱼买

网友B:
看图片中所用的可调电容的大小,机器应该不是调频收音机接收的,工作频率应该没那么高,甚至有可能是中波的,主要矛盾可能是在耗散功率上,就国产的高频锗管来说,功率大点的不是太好找,能找到的估计也不是常见型号,还是直接上淘宝去找原型号的管子算啦

网友C:
3AG29晶体管极限工作电压:15V, 最大集电极电流允许值:50mA, 最大工作频率:>150MHZ ,最大耗散功率:150mW。根据该电路图分析:其发射频率应该不会很高,也就在短波、中波范围内(有磁棒线圈,360P可变电容,C4=0.022微法),可用3AG6E,3AG28,3AG95等,以上这几种管子不容易得到了,也可用3AK20等系列,3AG1D、E代替。也可用硅PNP型管子代替如9012,9015或3CG系列。3AX31工作在低频小信号 放大,可代换的较多,如3AX22,3AX81,3AX71(3AX31老型号),3AX1-5,3AX21,3AX23,3AX24等3AX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貌似是信号发射,3AG29用3AG1E应该没问题。

感谢回复

楼主:
谢谢~突然忘记了小黄鱼,就在tb看过,3AG29较多,但3AX31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中所用的可调电容的大小,机器应该不是调频收音机接收的,工作频率应该没那么高,甚至有可能是中波的 ...

确实就是中波 怕违规没贴上电路图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址查找老元器件的参数确实比较方便:https://www.dianziaihaozhe.com/jingtiguan/?model=3AG29D
确 ...

这个网站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AG29晶体管极限工作电压:15V, 最大集电极电流允许值:50mA, 最大工作频率:>150MHZ ,最大耗散功率:150mW ...

太感谢了 讲的这么详细

网友:
从c3和c5的容量来看基本工作在中波,3AG29可用任何一款锗pnp高频管代用,3AX31可用任何一款pnp锗管代用,你也可将所有管用pnp硅管试一下,或将所有管用用npn试一下(需倒换电池极性),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址查找老元器件的参数确实比较方便:https://www.dianziaihaozhe.com/jingtiguan/?model=3AG29D
确 ...

这个好

网友:
都用硅管替代,重调静态工作点,把电解电容和电源极性对调。

网友:
图看着像中波发射电路,楼主这里没有中波信号么?要用到这个?

网友:
不建议搞,违法的,如果没有中波台,可以玩玩短波或者调频的矿石机,矿石机的精髓在于尽量将微弱的信号最大限度还原成声音,做个发射机发射,信号本来就强再检波就失去意义了,做的好的矿石收音机甚至能收到外省乃至于外国的中波电台

网友:
用3AK9应该可以

网友D(2023-10-06):
请问楼主做好了吗,这个中波的功率不可能太大,能传50米就不错了,做一个玩玩没有问题。

网友:
发射电路需要考虑晶体管耗散功率,常见的3ag1,3ag1b-e,3ag21-24,不太常见的3ag25-28,3ag40-45都只有10ma/50mw,在不振荡时这个电路在hfe-50时静态电流达20ma,即使振荡电流会下降但肯定不合适,勉强能代换的是100mw档的锗高频管,如3ag45-50,3ak11-15,3ak20-37了,不过这个序列除了3ak20(不带abc尾标,那种只有50mw)较好找之外,其他都不太常见了。
如果不追求用锗管,常见的9015,8550,3906,1015等等都能胜任。
另外给出的电路中bg2是发射极调制管,这个也可以用低频管代替。
强烈怀疑设计这个电路的人选3ag29是因为这是当时最好找最大功率的高频管,稍后这些业余电路都用3dg12了

网友(2024-11-18):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做好了吗,这个中波的功率不可能太大,能传50米就不错了,做一个玩玩没有问题。

我搞了一个,不晓得是图的问题还是啥?3AX31调不正常,发射距离1米左右!

网友:
改硅管,频率高的多了去

网友E:
我以前装过一个中学科技上的电路是3dg6和3dg12,直线距离大约500米中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装过一个中学科技上的电路是3dg6和3dg12,直线距离大约500米中波

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