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现在的技术,有什么好的办法将此刻度印制在铝薄片上?

楼主(2022-05-23):
请教:以现在的技术,有什么好的办法将此刻度印制在铝薄片上?

网友:
又是,942A啊.

我手里那个度盘漆都掉干净了,我用马克笔在放大镜下描了一遍,还行.

网友:
激光打标啊。画好图几分钟搞定

网友:
求助淘宝标牌制作公司。

楼主:
纳米电容:有具体链接吗?

网友:
技术:丝网印刷、胶版印刷、激光蚀刻、胶版印刷+化学蚀刻,物理雕刻........
生产商:某宝、某鱼、某东、某多多、.........

网友A:
太原有位曾经在山西无线电厂的师傅,他就是做电路板、标牌那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原有位曾经在山西无线电厂的师傅,他就是做电路板、标牌那些的。

请问:在论坛吗?

网友:
不在坛中,去过他家里。你这个可以尝试打印胶片,喷墨的效果好但是时间长了褪色,激光效果不好但是你这个不是曝光显影那种,是照射吸收反射再吸收,所以要求比曝光那种低。不行就丝网印刷,自己搞,或者找人家做。也可激光打标机打,手机壳打图案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