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问题求教坛友

楼主(2022-05-23):
2 块机械硬盘,1T的一块通电不到100 小时,检测软件报警,扫描有坏道,500g的这块出警告,都还在用,想请教下,像这种情况,能继续用下去吗
或者怎么能用软件修复下,

还想请网友给推荐一个固态硬盘,当系统盘用 128g 或者256g,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导出数据,然后拆硬盘玩,这个盘就不要用了,免的随时嗝屁

网友:
速度要求不高的话随便买个mlc颗粒的用到传家就行

网友:
可以用,我的好几块盘都这样,用没影响不知用到什么时候。重要数据做好备份

网友:
数据无价,建议不用。通电不到100小时是说盘还是挺新的吗?硬盘不是都保修三年,可以寄回去换新的吗?

网友:
机械硬盘,出坏道也就离寿终正寝不远了......

网友:
备份数据,继续用

网友:
健康不良就不用了,除非不怕硬盘数据损坏的情况,只有警告的还可以继续使用。128G固态很便宜了,作系统盘不错。

网友:
如果是自己买的新盘只用百小时出坏道就要怀凝主机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
电源一定要用有牌子的,杂牌的容易伤固件

网友:
数据无价,赶紧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