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5推挽通吃6C19装机

楼主(2022-05-23):
疫情之下,时间大把,在单位一封2个多月,还好大部分材料都在单位,这回畅玩。

网友A:
上电路,谈体会。为什么通吃6C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路,谈体会。为什么通吃6C19?

图来了,末级是改
自偏的。

楼主:
具体安装图是这样的。

网友:
大手笔!整机够重的

楼主:
整机无反馈,声音细腻清晰。

网友:
你对反馈的理解和我不一样

网友:
不是有反馈吗

网友B:
都说6n5的离散性较大,做推挽好不好配对?
另外,上传的图纸有点小,看不太清

楼主:
实际反馈没接,纯三级管推挽上不上反馈各有好处先试试听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6n5的离散性较大,做推挽好不好配对?
另外,上传的图纸有点小,看不太清

上清晰图,末级按自偏压。6n5 离散确实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清晰图,末级按自偏压。6n5 离散确实大

谢谢分享资料

网友:
6C19相当于半个6N5,6N13,6N22,6080,这种管子的离散性很大配对难度高尤其是固偏,负压深几乎是供电高压的一半不过做好了低内阻的特性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网友:
略有体会,稍显不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清晰图,末级按自偏压。6n5 离散确实大

上图好像是“进修”老师的6C19推挽电路!

网友D:
做过,6C19略好于6N5P,声音特点和FU-50三接差不多,但是推动更复杂。我做过的体会是推动级电源电压要350V用6N8P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好像是“进修”老师的6C19推挽电路!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过,6C19略好于6N5P,声音特点和FU-50三接差不多,但是推动更复杂。我做过的体会是推动级电源电压要350V用 ...

是这样,这样电源就要前高后低了。条件所限,我使用6N8P采用并管方式作推动级,屏级供电280V仍稍感推力不足。下步我将用6n6作 推动级,根据资料,可轻松输出80V,

网友:
用5879推更方便,300v供电可以轻松输出100v,推6c19大约-60-70v偏压,满足要求。

网友E:
请问 6N5P推挽(不并管)输出功率大概有多少瓦?谢谢!!

网友:
上面养眼。

网友:
不看好这种电子管直連结构,调试难,漂移大,工作点不能保证稳定,效果也不会好到哪里的

网友:
感觉推动级用五极管更好。

网友:
喝电大户,冬天取暖最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 6N5P推挽(不并管)输出功率大概有多少瓦?谢谢!!

你好,不超10W

网友A:
6N5的长相不好,屏极上散热板老大一块。管座腰身太长,虽然是胡芦管,但没做出胡芦管的美感,象打晃的大头。离散性也高。做在裸机机座上,搭配花生管,实在不太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6N5的长相不好,屏极上散热板老大一块。管座腰身太长,虽然是胡芦管,但没做出胡芦管的美感,象打晃的大头 ...

6N5P真是不好看,还不如6C19看着顺眼。不过选用你推荐的立式机箱,装里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