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这两个圆片的具体参数

楼主(2022-05-23):
应该是保护作用,去掉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A:
温度自恢复保险,一般不会坏,去掉喇叭不响,应急可短接两脚使用,

网友:
自恢复保险吧,去掉,你想啥呢,背面还有丝印么

网友B:
自恢复的话不可以去掉,亚敏的话可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自恢复保险,一般不会坏,去掉喇叭不响,应急可短接两脚使用,

我的意思就是去掉短接,这玩意儿对音箱没任何好处,具体参数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恢复的话不可以去掉,亚敏的话可以去掉

串在电路里的,应该不是压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去掉短接,这玩意儿对音箱没任何好处,具体参数看不出来

背面有度数,一般是65或85度